硬币大小的核电池

楼主(2010-08-23):
Want to stop everyone in their tracks at a dinner party?
Simply state that “users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mobile handsets could well be walking around
with a nuclear-driven power source in their pockets.” A team of scient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in the U.S. has developed a battery about the size of a Euro coin that
can be powered by energy generated by the decaying process of radioisotopes.
Unquestionably, this technology could prove invaluable for use with future nanoscale- and
MEMS-related technology, provided these batteries could be dramatically scaled down in size.

网友:
在你有生之年是不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你有生之年是不会有的

你还有希望

哈~~

网友:
中国核电池研究的命运曲折阿,最近又开始复活了.
其实以前中国核电池的水平很高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经过岁月蹉跎,很多牛b技术都在保险柜里虚度时光,甚至当人家找来的时候,单位领导都不知道自己单位的档案库里还有这些东西,因为他的保密级别不够,没权利知道.....甚至单位的上级,上级的上级,顶到头都没那个级别.....

网友:
在我有生之年也不会有的哈哈

网友:
http://tech.sina.com.cn/d/2009-10-10/15143495598.shtml

网友:
核电池是几十年前的老技术了
不是靠裂变也不是靠聚变,而是靠放射性
有放射电离电池,核温差电池等数十种
其中有些可以连续供电数百年,且免维护

没有民用,只是为了防止放射性物质扩散
核电池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及军事领域

网友:
有跟楼上学了点~~~~

明天有的吹水了~~~~~

网友:
高中老师讲过的~正如无机酸所说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楼主:
无机酸 说的对,是靠放射性实现的。好像是用半导体完成的,文章里提到了增大。。。受照射面积。。。

文章是前年的,里面提到了真正民用还有些问题需要处理。

无机酸咋不按爪印了呢?嘿嘿~

回复 网友B:
http://tech.sina.com.cn/d/2009-10-10/15143495598.shtml

谢谢。。俺看的英文。。一堆不会的单词。。。汗~

网友C:
研究核燃料电池确实是个有前途的方向,如果有一天咱们的手机用核燃料的电池驱动---就不用充电器了

网友:
半导体式已经有了,原理和光电池差不多。估计寿命上百年。

个人认为这个用来回收利用有放射性的核废料不错。

旅行者1号不是用的核电池?只不过是温差式的,用了70多年了。

网友:
只知道最小的可应用的反应堆只有一间小房子大.

网友:
质量┳光┳┓
    ┗热╋┻电┓
        ┗━?┻?

网友:
放射性原料如果泄露到民用了,再有那么一些人来拆拆看,或者收集收集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核电池是几十年前的老技术了
不是靠裂变也不是靠聚变,而是靠放射性
有放射电离电池,核温差电池等数十种
其中有些可以连续供电数百年,且免维护
没有民用,只是为了防止放射性物质扩散
核电池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及军事领域

正解。旅行者一号就是用这种电池供电,用温差驱动热电偶堆。

网友:
要是手机电池弄上核电池  吧电池扔火里  是不是会变成核炸————弹

楼主:
楼上恐怖。。

网友(2012-09-04):
引用 网友C:
研究核燃料电池确实是个有前途的方向,如果有一天咱们的手机用核燃料的电池驱动---就不用充电器了 ...

要是这样的话,人的身体也就越来越坏喽!

网友:
主要是控制这个核材料分散到民间,搞不好哪天XX做了一个原子弹,搞毛了,谁也不想那样啊,呵呵。

网友:
好像类似于放射性同位素当太阳,然后放个太阳能电池

网友:
this topic is actually incredibly timely.

35 years ago today, Voyager 1 was launched. So far, it has traveled 11 billion miles -> 20 billion km and reached the outer boundaries of our solar system. signal coming from Voyager 1 takes 16 hours to reach us.

it is powered by, you guessed it, a plutonium fuel cell. and that battery is good for another 10+ years.

Voyager 1 is the first space probe launched by humans and is the furthest that any man-made project has gone.

It took a picture of the earth (google "pale blue dot") from billions of miles away, to give you some perspective as to what the earth might have looked to an approaching alien.

here is the picture and see if you can spot earth.

网友:
those probes are actually quite profound. they are the only evidence of a civilization on earth.

in a few billion years, the sun will blow up and any life on earth will be evaporated. At that point, the voyager probes are the only proof that something intelligent once lived on this planet.

if the probes survive that long.

网友:
终结者2里面好像有个核能电池扔出去就是核弹

网友:
科技有时也挺可怕的

网友:
估计是看不到了,但是辐射就受不了,现在还没有那种材料能完全阻隔核辐射,更别提硬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