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单向阀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3):
把压缩机改了,单向阀有问题,请教单向进气阀的结构,做了个用弹簧加POM的办法,好象通气,5P的压缩机,进气口开成3MM的是不是进气口太小啊,吸气好费力,电机都转得很慢,请较下,用什么类型的单向阀比较好?簧片式的还是。。。??

网友:
瞄准比较好的品牌,多买几个试用,好的留下
问题是哪些品牌算是好品牌?

网友:
钱多就DIY一个  要不买个中等价位的  没哪么容易坏

楼主:
回楼上的,是在DIY啊,进气解决了,出气又来问题了,杯具啊。。。。

网友:
新昌三花

楼主:
回楼上的,既然是DIY,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这才是DIY的乐趣,所以。。。。连单向阀都买现成的,还不如直接买整机来的省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