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如何除去家具中的天牛幼虫?(66楼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23):
我相信许多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半夜中给从家具中发出的声音惊醒过来,甚至在一般安静环境中也能听到从家具里面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那是天牛幼虫啃木头的声音,几年之后家具就给这些害虫搞坏。
   如何用耳朵去听,总是感觉到这些害虫在家具任何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通过耳朵去听,是没有办法去定位害虫的位置。如何去掉这些害虫?通过网上查询,方法满多的,如将家具放在开水中煮(天哪,那里有这么大的窝?放在石灰池里面还可以),将家具放在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在南方不实际),用敌敌畏熏,判断害虫在那个具体位置,将它拉出来打靶。
   现在,我最希望的是能够判断害虫在家具的具体位置,然后用一根铁钉狠狠地,毫不留情将它钉死,问题是用耳朵是无法定位它的位置,我通过看动物世界,其中有一种动物叫“指猴”它就可以通过耳朵和手指将害虫从树木中取出来。问题是怎样弄一只指猴回来?
  能不能用两只mic拾取声音,然后将声音处理,通过两个声音的相位差判别它的位置?希望各位高人给予指点。

网友:
楼主
如果你能把这个系统做出来
可以卖给军方,作为狙击手定位系统,赚一大笔钱

楼主:
天牛幼虫图片(也是家具里面的害虫):

网友:
找天牛天敌吃掉幼虫

楼主:
我拆过家具,发现天牛幼虫是沿着条路径(一般是直线)啃下去,前边是实木,后边是粉状的排泄物,在实木和排泄物之间有一个空洞(空洞长度大概是3CM左右),它就在这个空洞里面活动,它在啃木头时候就会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
    用耳朵听,是非常难确定它的位置,因为木头(木板)是声音良导体,听起来,感觉它在整个木头(木板)里面;如果你敲打木板,它就停止啃木头了,此时就听不到声音。
    它停止啃木头,如何才让它发出声音,而不必要等到它肚子饿?很简单,用针刺木头,因为针刺入木头也会产生轻微的声音,这个声音一般可以引发其他天牛动作,有些会继续啃木头,有些会用尾巴敲打空洞,总之一般来说都会发出声音。
    如何确定它的位置?由于声音在他的洞穴发生,然后向木头四周传播,离洞穴近的和离洞穴远的地方接收到的声音有先后(像打雷,离闪电近的地方先听到声音,离闪电远的后听到声音),通过两只MIC接受声音,通过两个声音的相位差从而判别洞穴位置方向。问题是声音传播速度太快了,还有木头(家具)是不规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b超或x光的方法是否可行?

我想,应该可以的,但是不实际。

回复 网友B:
找天牛天敌吃掉幼虫
一般家具表面都用油漆涂过,天牛天敌不会免费跑到你家里面为您服务的。感觉不可能实现。

网友:
我就是喷 杀虫济 搞死它们的

3天2头喷

网友:
可以考虑用微波,把家具放在一个微波空间...

网友:
放 射 性 辐 射,搞 定。。。(不知道什么辐 射源无残留、安全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 射 性 辐 射,搞 定。。。(不知道什么辐 射源无残留、安全点。。。

看过科幻片的就知道这是最危险的方法,万一死不了,反而变异成为更危险的生物,麻烦更大!

网友D:
楼上的都言过其实了。
你的家具里能有几只?
能吃掉多少的木头?就算吃掉一点木头有有什么?
有些木头本身就有蛀眼,而有些则有树结形成的空洞(特别是松木),这些在家具出厂的时候就被用腻子抹平了。
由于家具不是特别的承重品,类似房梁。所以大可不必担心天牛幼虫的。
天牛不是白蚁,它的幼虫最终会变成天牛,飞到你的房间里。
天牛不吃木头,该是和树汁来的吧。
你房间里不可能有棵树,让天牛喝饱了,然后再在你的房间里找个天牛MM。 ao ye 一下。再把天牛宝宝产到你的家具里吧?
其实LZ该高兴才对,至少你买的家具甲醛是不超标的,否则,天牛早呜呼了。。。。。

网友:
借个医用的听诊器听,定位完用钉子钉死它。一听到那声音我就窝火,太XX的受不了,干脆来个鱼死网破,一般都拿刀子狂挖,直到把它找到,搞出来慢慢折磨。

网友:
这种东西专吃木头的,,还小的时候抓来烤着吃(貌似是这样的,忘记了 ),其实很容易就找到他的。。他咬木头的时候,发出“呱呱”的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不会像17年蝉那般吧 :)

网友:
这个东西我家遇到过
不是大天牛
是很小那种,千万不可小视,以前也以为一年他们就走了,结果,哪是一年两年,只要你家有木头,他绝对吃,先吃没上漆的木头,后来吃有少许漆的木头,最后他会吧原木吃个遍,
话说他从来不吃层板等上胶的木头。

后来我家是把有虫洞的木头全部清楚出去才搞定了。。。

网友:
这个活是啄木鸟的特长啊,
但是它是带有破坏性的除虫啊,慎用

网友:
如果是定位的话,除非很准确的定位然后一根钉搞死,但是难度很大,毕竟它是活的,这种方法对家具也具有一定的破坏,
要不然你定的不准确就麻烦了。

我碰到过一只,木凳子面那么薄的地方钻了个九曲十八弯,灌开水都搞不死,后来怒了,把凳子刨了个鸡蛋大的洞才挖出来。

最好是非接触法搞死它

网友:
这个帖子笑死我了,尤其是楼主中段.

网友:
家里老人的做法:用针管注射煤油到木头里。十分有效!

网友:
放在一个封闭狭窄的空间,用香去熏它几天,要专门找那种有除虫功效的香

网友:
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就可以了

网友:
钴60,加速器都都可以,只要不发射中子射线,一般都没有残留

现在进口国外的木材都需要照一照吧,把里面的虫,虫卵照死

网友:
杀虫剂,从小孔中滴灌,多次

我家 花梨木桌子里的虫子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我就家里劈柴的时候见过这东西,还捡了一堆拿来烤着吃,那味道是相当的不错...

要不,你把家具劈了烤这个东西吃吧...

网友:
我有个好办法.....

楼主赶快赚钱再买一套房子,全部换新的.
不要MADE IN CHINA.估计效果会好点;

网友:
煤油里掺药 应该可以

网友:
将自家微波炉拆开,拆出微波发射管,然后,使微波发射管形成回路,或者不拆出发射管,将微波炉打开,欺骗过其保护电路,使微波炉正常工作,放到家具旁边,开到最大功率最长时间,然后撤离屋子。微波炉工作完毕。回来继续,多次重复,虫子肯定完蛋。建议做好防辐射措施。

网友:
只有用隔山打牛这一招才凑效

网友:
这帖子快要赶上干掉邻居音响那贴了

网友:
弄半斤硫黄,关好门窗,点燃熏吧,估计会有效

网友:
【24楼】 armok 阿莫

积分:48375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这东东是否也需要氧气生存?

是否可以将家具整体密封,然后将空气全部抽走,放它一段时间。 只要密封得好,不会有氧气进去。

---------------------------------------------------------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汽车,比如货车的铁皮箱,密封后在烈日下曝晒,汽车箱体内温度可能升高到60℃以上。 这个温度能将它杀死吗?

研究表明如果保持喝水出汗可以耐百来度,不知道这虫子出不出汗,出汗就没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桑拿比赛选手竟然可以承受110℃一段时间。

抗煮能力真强啊,炖肘子的开水100度有没有~~~

建议lz试试"神奇的WD-40" , 嘿嘿,个人y见~~

网友:
叫我旁边的同事过去,保管它、天牛都被乖乖熏出来 :)

网友:
注射疗法估计比较好!

网友:
据说蛮好吃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将自家微波炉拆开,拆出微波发射管,然后,使微波发射管形成回路,或者不拆出发射管,将微波炉打开,欺骗过其保护电路,使微波炉正常工作,放到家具旁边,开到最大功率最长时间,然后撤离屋子。微波炉工作完毕。回来继续,多次重复,虫子肯定完蛋。建议做好防辐射措施。

我也是想用微波来  呵呵

找出目标的方法 可能还要在想想 比较磁力探伤机的原理 或其他的带有穿透性波来 找目标

网友:
用臭氧不知道可不可行
淘宝上20多块的那种臭氧发生器买它10多套,然后上班家里没人的时候定时器每隔一小时开10分钟
回家后关闭臭氧将门窗打开10分钟再进入房间

网友:
两粒樟脑丸溶入100cc 天拿水,
用针筒注射木孔中.

网友:
家具表面上应该会有通气孔的吧,不然它怎么呼吸? 找到孔,堵住。。。。

网友:
家具表面有油漆,加热、注液体都不实际,而且大家具也不方便移动,小凳子倒可以丢到池塘里面泡两天。
改微波炉那个点子确实是个方向。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电击,电子产品版块有简易的电容升压高压发生器。穿透个木板不成问题。有虫子的地方我想应该会容易被电击到。

网友:
之前杀老鼠时不是有个朋友说用塑料袋套起来,灌摩托车尾气吗?
实木泡水了,寿命也短了。

网友:
买莫大的超静音空压机吹它

网友:
改进一下电容触摸键盘的电路,应该能探测几厘米深的虫子。

网友:
我觉得把微波炉稍微改一下,可以拿来杀虫?关键是自己不要被烤熟了.

网友:
好想烤熟了吃掉啊

网友:
通过不同的脉冲磁场处理,观察了磁场对松褐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幼虫存活和发育的影响,探讨了脉冲磁场处理下松褐天牛幼虫在活力、生长发育、细胞膜透性和纤维素酶活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脉冲磁场在一定程度上可杀死松褐天牛幼虫,脉冲前沿宽度是影响松褐天牛生存的主要因子,5 ms(磁场峰值3 180Gs)脉冲前沿宽度处理松褐天牛幼虫的平均校正死亡率为63%,脉冲前沿宽度越大,松褐天牛幼虫校正死亡率越高;(2)松褐天牛受到脉冲磁场作用后,幼虫出现畸形而不能正常化蛹.出现滞育现象,不能正常进入下一个生活周期.化蛹所需平均时间延长;(3)脉冲磁场可破坏松褐天牛幼虫的细胞膜结构,细胞内部分电解质外渗,脉冲前沿宽度是主要影响因子.脉冲前沿宽度越大,松褐天牛幼虫相对电导率越高;(4)脉冲磁场作用后,松褐天牛幼虫纤维素酶活性降低,脉冲前沿宽度越大,脉冲串个数越多,纤维素酶活性越低,C1酶降低程度最大.

网友:
辐照对光肩星天牛幼虫发育的影响
这篇文章推荐60G y作为光肩星天牛幼虫检疫辐照处理的剂量指标。

网友:
被虫恶心到了,原来这是天牛幼虫,以前在土豆地里很多。

网友:
以前老房子的横梁治蛀虫的方法:找个小瓶子装煤油,弄根棉线或纱线,在虫蛀过的地方钻一个洞,洞深为碰到虫屎即可,棉线一头放进瓶子里,一头放进洞里,把瓶子挂在梁上,即可治虫。
呵呵,多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个天花板都挂满了瓶瓶罐罐,真难看。

网友F:
你们都没说到正题上,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
1、可以用牛奶泡,牛奶里面富含三聚氰胺和激素,天牛肯定扛不住
2、送到派出所关几天,出来之后必死,没有原因
3、送到菲国当虫质
4、在旁边摆点贡品,什么苏丹红的KFC,抛光大米,敌敌畏火腿什么的,尽管摆,摆一圈,它要是想换换口味,碰那个都死

还有什么牙膏什么的,有人补充下吧

网友:
看来要搞个核 武器才行. 用给方便面消毒的方法行不,辐射消毒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太有才了你,哈哈

网友:
没见过这虫子呢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2500买进的实木沙发,用了1年左右,发现有天牛幼虫,我实在难以忍受,但没有办法去掉,前天终于解决问题了,800块将家具卖给别人了,反正我的问题解决了,让人家烦恼吧!

网友:
楼主怕要被买家骂死

网友:
木头用桐油浸可以驱虫的。

网友(2011-04-30):
回复 网友A:
桑拿?天牛爽_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不把他发射到太空去??

网友(2014-10-14):
难度楼主说的是我小时候农村平房那些木板吱吱叫的声音是天牛幼?

网友:
这个也碰到过,无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都言过其实了。
你的家具里能有几只?
能吃掉多少的木头?就算吃掉一点木头有有什么?

甲醛不超标,这个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都没说到正题上,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
1、可以用牛奶泡,牛奶里面富含三聚氰胺和激素,天牛肯定扛不住 ...

哈哈。有才。

网友:
微波是个好方法

网友:
有那么大的微波炉吗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4MDYzMTUy.html

楼主卖前不妨试下这个方法。哈哈,肯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是否也需要氧气生存?

是否可以将家具整体密封,然后将空气全部抽走,放它一段时间。 只要密封得好 ...

这个确实是相对简单的了,如果能借到个货车的话。

网友:
我在想,每天用微波炉热饭,是不是所有病毒细菌都被杀死了?

网友:
天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