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源充电器,如何改善电压和电流测量准确性

楼主(2010-08-23):
前几天刚买了坛子里的开源智能充电器,板子很壮观,很实在,给人满满的感觉
使用了几天,功能方面算是比较强大了
我比较关注一个问题,发现电压和电流不是很准确,或者说偏差比较大了,电压偏差在数十mv样子,电流也有数十ma的偏差
硬件版本1.2,软件版本0.09
我描述下我测到的线路上的压降把,设定400ma放电,LCD显示404-405
电池一通道,电池盒五金件         37mv
            PCB正极到R39         13.2mv
            PCB负极到R34         47.8mv

电池二通道,电池盒五金件         16mv
            PCB正极到R42         6.0mv
            PCB负极到R35         39.8mv

这样屏幕显示的电压加起来与电池只差5mv左右误差了
线阻不小,特别是负极到运放的引线很长,过孔太多,
我是要改造电池盒电极的,考虑是不是飞线到运放和取样电阻

再说电流方面,设定是400ma,显示404-405ma
电池一通道,取样电阻R34两端电压     37.0mv
电池二通道,取样电阻R35两端电压     39.0mv

我想取样电阻阻值也不会偏差很多把,我就搞不懂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你狠认真。

在这个充电器中电池的电压绝对值和电流绝对值不是非常重要。 相差 5mV 对于充电器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是测得 -DV 来判断电池满电的。

第二设定 电池充电 400mA ,实际充电显示 404,405 是由于 PWM 精度和 PID 程序调节精度决定的。并不是您说的实际误差。

有可能实际误差会比显示的还要大, 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充电。

楼主:
恩,充电不影响,我知道,
主要是放电,可能在电池电压在1.1v或者1.05v就停止放电了,
少放出那么几十或者100多mah,恕我想尽可能追求放电准确性

网友:
你的想法是好的, 如果要把这个绝对精度提上去, 电路要改进的地方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