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关于用ICD2下载PIC12F675程序!

楼主(2010-08-23):
各位大侠,走过路过,请指点迷津!
我用ICD2烧写PIC12F675,硬件电路连接如下:
ICD2     PIC12F675
VPP      PIN4(MCLR)
VDD      PIN1(VDD)
GND      PIN8(VSS)
RB7      PIN7(PG0)
RB6      PIN6(PG1)
RB3      NC

可是一直都显示如下错误!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7E, read=0x0)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我选择的芯片是PIC12F675,然后更改为PIC18F252后下载操作系统,然后可以读写,很奇怪,请指教!!!

网友:
mpide目前最新版是v8.56,你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电路板没上电就要在设置里要设置上ICD2供电!

楼主:
电路板已经供电的了,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就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单片机是新买的,两只,每只的效果都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下载ICD2的用户指南看下,是不是那块配置错了。

楼主:
现在碰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买了几个单片机回来,下载下去只有一个能运行正常,但是多下载几次后,每个都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icd2还是不能连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RB7      PIN7(PG0)
RB6      PIN6(PG1) 最好不要连接电容什么的器件

楼主:
电容肯定没有,连接也没错误,就是连接不上,真是郁闷,还好,程序调试好了,只是要用通用编程器下载而已。麻烦死了

网友:
估计ICD2可能有点问题吧。

网友:
LZ的错误提示好像是芯片未找到,你先看看MPLAB中设置的晶振选项与电路板上的是否一致。

最好能贴个ICD2与PIC连接的具体电路原理图,这样容易定位是硬件错误,还是软件错误。

楼主:
我没有做板子,是在万用板上用IC座焊的,就一个单片机和一个下载座,最简单的做法,呵呵,可就是连接不上,奇怪的很

网友:
VPP 接上拉电阻了吗? 否则工作时-MCLR状态未知。

网友:
一个参考的最小系统,(假设你能正确提供VDD(+5V))。

PIC最小系统。 (原文件名:pic.jpg)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
豆丁网查的,《icd2少管脚芯片调试烧写文档》其中有说,12F675、12F629等在开发的时候要保证GP1/RA1为低。不得烧写内部震荡、内部复位,只要烧写一次就有可能认不出MCU或无法进入烧写模式……

你去查看一下原文吧。
我也马上要用629了,希望不会遇到奇怪的问题。
不过刚好我的烧录器支持629,呵呵icd2和烧录器,两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