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找不到OMAP3530的RTC电源引脚,那纽扣电池接哪?

楼主(2010-08-23):
如题!

网友:
没这个引脚的,OMAP3530 要配合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 直接用锂电池供电的。
系统时钟 RTC时钟都可以由电源管理芯片提供。

楼主:
你的意思是RTC在电源管理芯片里是吧,那我在TPS65930上面也没发现这个引脚,我想他是不可能没有纽扣电池的电压输入吧??我见许多OMAP3530开发板上都有纽扣电池,那他们这个纽扣电池是干什么的?麻烦给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3530 的电源管理必须配合专用芯片,CPU 里面是没这部分硬件的——但软件仍然可以控制它进入低功耗模式,于是外部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用钮扣电池实现后备供电了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