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臂PWM相比上臂PWM效率没提高多少啊

楼主(2010-08-23):
原来用MK的方案做的四个独立的电调,上P下N的方案,P管是用PWM驱动的,后来嫌四个电调连线麻烦,做到一起去了,改成N管PWM驱动了,刚刚测试了一下,用的是xxd930KV电机+9050三叶桨,12V开关电源供电,油门开度108/255时转速4000rpm@1.76A,油门开度146/255时转速5000rpm@3.14A;相比以前测试的P管PWM的方案,xxd1000kv电机+9050,油门开度60//255时转速4000rpm@1.83A,油门开度96/255时转速5000rpm@3.18A;两者效率相差不大,算上电机KV值不同,效率应该相当。

但是下臂驱动时达到相应转速需要的油门比上臂驱动时需要的油门要大很多,但是从4000rpm到5000rpm油门的变化值(38:36)却差不多,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想法是由于P管开关速度比N管慢(示波器上测量的P管开的时间是10us,关时间是20us,N管开关时间都是5us),P管开关速度慢,因此加载到电机上的PWM波的实际占空比比理想的要大,因此较小的油门开度时转速也较大;而N管的开关速度快,PWM波接近理想值,因此需要较大的油门开度达到需要的转速。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把连接单片机IO口与N管之间的电阻由100R增加到820R,人为将N管开关速度减慢,此时4000rpm时油门是78@1.86A,5000rpm时油门是115@3.2A,此时需要的油门开度变小,但4000rpm到5000rpm油门增量(37)跟100R时差不多,但由于PWM波形不是很理想,效率稍差些。

这是我个人实验做下来的一点想法,不知道大家的电调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还请坛子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你所看到的P比N慢不是由于P本身比N慢
而是因为
MK的电调中,P采用OC的栅极驱动,显然上升时间(也就是关断时间)会受上拉电阻的限制,而下降时间(开通时间)是相对较快的
           N采用MCU输出直驱,由于MCU内部是MOS推挽输出,因此上升下降基本相同,但是速度受输出推挽MOS的RDS和栅极电阻的限制

楼主:
是的,上拉电阻小的话PMOS关断会变快,效率也由明显提高,但相应的电阻上的功耗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