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sp430设计东西,请问它接DS1302跟DHT11等时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0-08-23):
问过其他论坛得人,有人说用,有人说可以不用。那究竟可以不用吗?

网友:
最好加  20K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网友(2011-02-15):
保险的方法是加上

网友:
接。仔细看看芯片手册,都会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没看过手册,你还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IIC接口的最好还是接上上拉电阻

网友:
DS1302的三个IO内部有40K的下拉电阻,你看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一般加上吧,那个又不贵 除非自己是老板

网友:
先加上,虽然430内部可以设内部上拉。做实验,不加也可以的话不焊就是了

网友(2012-06-03):
有内部上拉的就别加了  没有的话技术文档上有加的你就加  加几个电阻也画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2013-07-26):
加上估计会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