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PS 模块用锂电池供电, 请大侠推荐个方案?

楼主(2010-08-24):
目前为止 自己制作的东西都是在室内用的, 直接用个电源和7805实现供电, 相当简单.
但此次的 GPS 主要在户外, 电源供电问题就显现出来,本人对电源电池不甚了解, 仅知道电池充电是要用专用芯片, 否则会爆(?).
所以, 请大侠们推荐个供电方案?

板上元件有:
C3-370C 模块 大概 80mA (模块上的 BOOT 脚手册了说明需要 5V 电压)
51单片机一个 3.3V
TF卡一个
Max3232 一个
OLED 显示屏一个 (电流未知... 3.3V供电, 不过需要15V驱动电压, 用34063 从3.3升压至15V)

以上!

网友:
用HT7033A(或其它0.1V的低压差LDO)做3.3V稳压,用LT3200-5(或CAT3200-5)做5V升压。充电管理用TP4055。
以上3个芯片全都直接接锂电池。用单片机管理TP4055和LT3200,还有监视电压。

楼主:
LS的意思是 电池一路接LDO给3.3V供电, 同时第二路接LT3200-5给5V供电, 然后电源通过TP4055再接电池来充电吗?

网友:
34063如何,请大家指导.

楼主:
34063 是 DC-DC, 电池充电需要专用芯片
优点: 便宜,购买方便,
缺点: 震荡频率低(相对较低), 需要电感大(导致体积较大), 效率一般

网友:
锂电池直接接到GPS上,GPS上是有LDO的,没必要升到5V,同时锂电池经过一个LDO后给51和OLED供电,再加一个电源充电芯片,这个只要几毛钱一个,我这里测试128*64的OLED功耗是10mA@3.3V(正常亮度,内部含DC/DC控制器,外部接L,MOS,D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C3-370C 带了 UTC2954L, 我用 3.3V 也能正常运行, 并能锁定, 所以GPS供电可以和其它一起
只是datasheet 上 BOOT 脚说明要 5V 而 EN脚 说明 2.0V-Vcc, 各位刷过固件的同学有没有接 3.3V 成功刷的?
如果可以整个就只需 3.3V 供电即可

网友:
实际测试,BOOT脚接3.3V也可以,而且BOOT脚在上电前拉高即可进入更新固件状态,上电后BOOT脚不用关心

网友:
正想用3.3V试一下。

网友:
可以买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来用么,充电用专用充电器,这样就不用再设计充电器了,而且电池和主机分离,可以备多块电池。
可以和强光手电的电池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买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来用么,充电用专用充电器,这样就不用再设计充电器了,而且电池和主机分离,可以备多块电池。
可以和强光手电的电池通用。

恩, 这样可以省去充电器的设计.

同样, 也需要找一款低压差的LDO, 或者 DC/DC.
瞄准了一个 TI 的 TPS7333, 阿莫这里没有, 转遍这里的机电城也没有, 淘宝上只有几家, 价格从1到25都有, 十分混乱, 只好作罢...

其它上面帖子里推荐的 LDO 大多也没得卖...

网友:
为什么这种oled都要升压的?
我有两个很小的oled要3.3v升压到24v
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直接升_天不?

网友:
的确啊,关键是看到的型号淘宝店里没有,网店不按芯片用途分类,说明又不详细,找都不好找。
而单独为了一两颗电源芯片花上几十块钱邮费又不值得。

要是自己玩的话用的不多,可以想办法申请样片吧。
申请个十来片就够用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找, 不过只要升到15V 就行了,
现在用的 34063, 虽然效率低, 虽然要求电感大, 但芯片好买, 遍地都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样, 也需要找一款低压差的ldo, 或者 dc/dc.
瞄准了一个 ti 的 tps7333, 阿莫这里没有, 转遍这里的机电城也没有, 淘宝上只有几家, 价格从1到25都有, 十分混乱, 只好作罢...
其它上面帖子里推荐的 ldo 大多也没得卖...

XC6206,3.3V的LDO,很容易买到,5毛以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这种oled都要升压的?
我有两个很小的oled要3.3v升压到24v
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直接升_天不?

有些OLED内部带升压控制芯片的,外部只需要接MOS,二极管,电感和两个取样电阻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店里面的OLED模块,控制器是SH1101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那里的OLED工作时的电流有多大?
因为我这边的这个我算算下来要 600mA 吓我一跳, 我是按下面的思路想的,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本身OLED芯片工作时电流很小 几个mA,

另外还需要 15V 的驱动电压, 查手册是30-35.5mA
根据卖家给的升压电路(是用34063)的各元件参数,
大体如此:
3.3V 升压至 15V, 设计 输出15V是45mA 左右, 则此时 Ipk 就快600mA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输入电流得 600mA 左右?

是否哪里理解错了?

楼主:
还有 这里可否用 P=UI 这个公式, 算得 输出功率然后比上输入功率 是否就是所谓的转换效率?

网友:
我在6楼已经说了,10mA@3.3V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那里的oled工作时的电流有多大?
因为我这边的这个我算算下来要 600ma 吓我一跳, 我是按下面的思路想的,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本身oled芯片工作时电流很小 几个ma,
另外还需要 15v 的驱动电压, 查手册是30-35.5ma
根据卖家给的升压电路(是用34063)的各元件参数,
大体如此:
3.3v 升压至 15v, 设计 输出15v是45ma 左右, 则此时 ipk 就快600ma了,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输入电流得 600ma 左右?
是否哪里理解错了?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说OLED芯片本身需要几个mA,15V需要45mA的,特意看了一下手上的资料,看来我这里10mA还是偏大了一些~~~

这是应用原理图,指令打开内部DC/DC就可以了

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8289.pdf(文件大小:705K) (原文件名:SH1101A V0.1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型号还不一样...

DataSheet:

网友:
你的26W色的,没有必要用在这里吧,价格又高,单色或双色的128*64,批量20以下,内部集成DC/CD控制器

网友:
户外显示屏最好用半反射LCD,阳光下都能保持很好的文字显示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户外显示屏最好用半反射lcd,阳光下都能保持很好的文字显示效果。

OLED是自主发光的,比LCD的显示效果更好,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当然,如果考虑功耗,用不带背光的液晶在户外那肯定比OLED有优势,但是在室内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咕唧霖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寄个模块给你,呵呵
以下显示为最低亮度,手抖,有点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GPS在室内多半收不到信号。
lcd也能行啊,屏旁边加个白光二极管,晚上要看的时候点亮就行了么。

网友:
室外应用肯定是半透屏(TFT)或反射屏(STN)好,OLED自主发光或LCD背光亮度再高也高不过阳光,考虑到GPS是户外用品,所以显示屏肯定优先考虑半透或反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