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8-24):
PWM 周期= [(PR2) + 1]*4*TOSC*(TMR2 预分频值)

PR2的最大值是0xFF,如果我使用8MHz晶振,预分频值设为16,那么是不是说,PWM周期最大值就是 256*4*16/8M=2.048ms?

PWM周期算出的结果是不是就是s为单位的值?
看数据手册我有点迷糊了~

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占空比可调,但是周期为2S的一个方波.

用PWM能不能实现呢?

如果不能的话,怎么实现?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周期2S的PWM。。。。

网友:
不行这个时间太长,这么长的时间你完全可以利用IO口来模拟,直接反转电平。

网友:
2S你直接用定时器+软件计数器搞算了。

楼主:
呵呵,是不是PWM根本不会出现这么长时间的周期呀?
我就怕我用IO模拟的不精准.

楼上说的对,我就这么办吧.呵呵~

网友:
先弄出一个基准值,然后再计数就可以产生2 S 了吧。偶是这样弄的

楼主:
嗯,我就是考虑这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