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套典型的433.92MHZ的遥控器的发射电路阻抗匹配电路的元器件选值..

楼主(2010-08-24):
各位学长,大家好!
我要做一个发射器点电路,但是这个发射器的电路他的阻抗匹配不知道怎么配好?  电感的感值不知道跟阻抗匹配电容怎么配?
以下有两个图给参考,前面一个是发生器,后面一个是接受器《接受电路是定的》里面的电容容值可能有误差的。
线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已。。请大家多多指教。。。感激不尽。望日后跟大家学习。。

网友:
以下有两个图给参考,前面一个是发生器,后面一个是接受器《接受电路是定的》里面的电容容值可能有误差的。
线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已####。。请大家多多指教。。。感激不尽。望日后跟大家学习。。
RF里最難的就是阻抗匹配,因為必須已知信號源和負載的阻抗這個需要網路分析儀或者準确的計算。
依您提供的超再生接收電路圖大概是大陸上的其感度普遍都很低(-103dBm),建議您收集一些台灣制品(-107~-110dBm)
而您提供的發射電路圖,一般都有雜波現象(比主波高約數十MHz),而且線路可以再簡化許多。
玩RF沒法三言兩語說的清楚,需要自己多下工夫!

网友:
台湾的也不值得看,看看Amecica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