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无源电磁式蜂蜜器:如何产生“."叮咚”门铃声音?

楼主(2010-08-24):
我开始做的测试是;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5hz;

unsigned char t7hz;

unsigned int tcnt;

bit stop;

bit flag;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ET0=1;

  EA=1;

  while(1)

    {

      if(P3_7==0)

        {

          for(i=10;i>0;i--)

          for(j=248;j>0;j--);

          if(P3_7==0)

            {

              t5hz=0;

              t7hz=0;

              tcnt=0;

              flag=0;

              stop=0;

              TR0=1;

              while(stop==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2000)

    {

      tcnt=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stop=1;

            TR0=0;

          }

    }

  if(flag==0)

    {

      t7hz++;

      if(t7hz==3)

        {

          t7hz=0;

          P1_0=~P1_0;

        }

    }

    else

      {

        t5hz++;

        if(t5hz==4)

          {

            t5hz=0;

            P1_0=~P1_0;

          }

      }

}
发出声音一点不对,想问下这里朋友,怎么改呀,如何设计呢?

网友:
据说可以参照用蜂鸣器做电子琴的方法

楼主:
那位朋友做过这个吗?我可以支付费用

楼主:
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QQ:147092405

网友:
叮咚叮咚是门铃声音,前两年做过,“叮”好像是600HZ的频率,“咚”好像是400HZ的频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不过这东西很简单的。只要把这两个频率输出就可以了,先叮后咚。试试看,不行的话加我QQ348461051,我翻程序给你

楼主(2010-11-12):
感谢楼上的朋友,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在外地出差,待了一个半月,不好意思,今天刚刚看到你帖子,谢谢

网友:
做好了上来说一声。

网友(2012-02-24):
发出了叮咚声音吗

网友(2013-01-26):
我这边刚做好一个,不懂楼主还需要吗?

网友:
多音频合成,,,需要多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