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泰克这种四线测试技术啊

楼主(2010-08-24):
我的系统有几处需要进行精确的电阻测试,Google到一篇文章,介绍利用泰克万用表专利的“分离端子插座保持了使用两条线测量电阻的方便性,同时提供了4线测量方法的测量性能”(使用万用电表简单准确地测量电阻” http://www2.tek.com/cmsreplive/tirep/16101/3MC-24469-0_2009.10.14.20.40.26_16101_ZH.pdf)

文字看的比较费劲,基本明白了利用巧妙设计的四线测试解决普通万用表测试进行四线测试增加引线和连接的麻烦,提高了测试精度。但文章并没有讲清楚这种测试能提高多大的精度。希望有经验的(特别是用过泰克这类产品的)大虾给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台式万用表大都有四线测试吧,至于LCR电桥也基本都是四线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是测量电阻,则主要是测量低阻电阻,可以有效去除热电势对其影响

网友:
没看太明白,一般就两个线测试Ok,四线测试如何消除误差的?

网友:
就拿比例法来说吧:
LS看看下面两图,一个二线的,一个四线的
其中大的红点黑点是引线插座,红点黑点到红叉黑叉之间是引线,RD1,RD2,RD3,RD4是引线电阻,假设为100mΩ,即0.1Ω。
那么二线制测量很小的电阻的时候引线电阻就会引来测量误差。再看看四线制,很明显消除了测量误差,因为电阻两端是直接从电阻两端取得的。

比例法――二线制 (原文件名:二线.jpg)

比例法――四线制 (原文件名:四线.jpg)

网友:
好巧妙的方法!佩服!

网友:
谢谢4楼的详细解答,配合着图很好理解,谢谢了!

感觉这应该是进行精确在线电阻测试的一个很重要的卖点。

网友:
没太关注这个,不过我比较喜欢泰克万用表的那个LabVIEW xx 交互仪器软件功能,可以与泰克的示波器组合使用,非常方便数据读取、交叉分析。而且图形显示器功能很安逸,支持直方图、趋势图和统计分析功能,用起来很上手!

网友:
四线测试确实能消除测试误差,但能提高多大的精度很难具体量化,0.1u欧应该可以。如果你的精度要求高的话,这种功能还是很重要.

网友:
重庆汽车论坛上听过泰克的AE聊过,他们这种设计对于在线测试来说很关键,因为一般的PCB没办法展开传统的四线测试,这种看起来只有两条线的四线探头设计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的GGJJ啦,大致了解了一些,准备再向泰克的代理具体问问。

网友(2011-09-13):
我也去学学,以前用过4线,一个人弄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mark一下

网友:
4线测试和连接貌似是仪表仪器行当里面的一个宝贝,有个名字,似乎是叫开尔文连接,这个人还是个爵士,英国的。大物理学家。

  很多高档精密仪器,内部电路的连接大多也是基于开尔文连接设计的,(四线连接)。可以有效的保证电路实际工作出来最大限度的接近理论目标。搞模拟电路的和搞电子可靠分析的大哥贤弟估计对这个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个基本上是个常识问题。

   开尔文连接主要应用在电路的侦测,反馈,输入等部分。

  有兴趣你自己intelnet上面,用AK_47狂扫开尔文,然后就对泰克万用表的功能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