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滋滋”的响声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8-24):
同一批开关电源有两个会发出“滋滋"的声音,空载时,声音小点,靠近能听的见,满载时声音比较大。
输出电压电流正常。
空载时,通一下电,再断掉电,声音还会持续一会,然后慢慢消失。
把变压器,反馈光耦,MOS管,芯片都换过,还是照样响……
这是为什么啊?纠结中……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声音啊?声音响着怪吓人的。。。

网友:
开关频率变低了,用示波器测一下它的震荡频率。解决办法找到开关震荡电路调高频率就OK。

网友:
瓷片电容也是一个发声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示波器测是有一个13KHZ的频率,当我把频率提高到130KHz时就能明显的看出,波形就好像是130KHz的波与13KHz的波做了与运算一样。PWM输出如下图

但是,这13KHz的波是怎么引入的呢?是因为变压器前端造成的还是因为后端反馈造成的呢?

楼主:
又测了一下,光耦反馈给芯片的波形如下:
这能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这到底是后端反馈的问题呢?还是前端的问题影响了后端呢?
纠结啊~……

网友:
我的惠普电源就是出现这种声音1个月后挂掉的

网友:
变压器响的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什么响的没仔细听,估计也是变压器。
但是,罪魁祸首肯定是这个13KHz频率。
这个13KHz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变压器的声音,应该在功率部分,通电一会就好了,是不是那个电容坏了,胡乱猜测中

网友:
贴图纸吧,很多方面都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电感也会叫

网友:
变压器或电感吧!线圈之间吧!

网友:
测下输出看下跟别的好的有什么明显区别,(负载重)

网友:
应该是那个地方干扰了震荡波形所以驱动肯定不正常  才会叫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频率变化的原因,变压器浸漆。当然最好是能找到那个13KHz的是哪里来的。

网友:
你拆一个看看呗,看看匝数是否绕对,同名端搞错没,还有气息是否合适

网友:
可能是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两个完全相同的开关电源,一个好的,一个“滋滋”响,我就把好的那个的元器件一个一个和那个坏的调换,变压器、电感、光耦、TL431、滤波电容……,最后几乎把插件的全换完了,好的还是好的,坏的还是坏的……

网友:
是在什么负载情况下会响呢,空载和轻载和重载的时候都响呢,还是其他情况?空载的时候一些芯片会自动减频,空载和轻载响的,调调反馈,适当提高工作点,再不行就把振动消除,比如变压器灌漆,或者把吸收电容改成涤纶的。如果是重载(设计负载内)响或者是产品在间歇性工作,那么就要注意了,这样的产品在炸鸡的边缘了(也不是那么严重,一般也就是批量时候炸鸡比例交高),一般都是由于VCC处的电压高于这个芯片的保护值了,除了改动变压器设计外,还可以用慢管来镇流反馈绕组,减低VCC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在什么负载情况下会响呢,空载和轻载和重载的时候都响呢,还是其他情况?空载的时候一些芯片会自动减频,空载和轻载响的,调调反馈,适当提高工作点,再不行就把振动消除,比如变压器灌漆,或者把吸收电容改成涤纶的。如果是重载(设计负载内)响或者是产品在间歇性工作,那么就要注意了,这样的产品在炸鸡的边缘了(也不是那么严重,一般也就是批量时候炸鸡比例交高),一般都是由于vcc处的电压高于这个芯片的保护值了,除了改动变压器设计外,还可以用慢管来镇流反馈绕组,减低vcc电压。

空载时声音比较小,负载大点,声音就大了点。吸收电容已经是涤纶的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芯片,该芯片的VCC电压是多少,你测量下这个不良的样品的实际的值是多少,另外空载就有声音,负载越大声音越大,而且保护频率竟然达到13K,估计不仅是工作点偏高,还有VCC处滤波不好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电源芯片的震荡器是要外接电容或电阻来调频率高低的,这样的芯片,那个调频率的那个引脚不能受干扰,注意要远离电感和大电流,高电压的走线。不过,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估计就不是一少部分不良品了,那会有大批不良品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用的什么芯片,该芯片的vcc电压是多少,你测量下这个不良的样品的实际的值是多少,另外空载就有声音,负载越大声音越大,而且保护频率竟然达到13k,估计不仅是工作点偏高,还有vcc处滤波不好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电源芯片的震荡器是要外接电容或电阻来调频率高低的,这样的芯片,那个调频率的那个引脚不能受干扰,注意要远离电感和大电流,高电压的走线。不过,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估计就不是一少部分不良品了,那会有大批不良品才对。

用的是昂宝的OB2663芯片,是通过调节RI脚的电阻来调节频率的,不知有人用过这个芯片没,根据datasheet计算,用100KΩ时,频率应该为65KHz,但是实际测量中,都是25KHz左右,差这麽大了?还有就是这个响的,同样是用100KΩ,频率却是4KHz!!怪不得会响!电阻调到了33.33K,才把频率升到了22.8K左右,就没响声了。

网友:
我现在也用这个芯片,一款35W的电源,我用的EI28变压器,很好呀,我这个产品还要测噪音的,试产的时候我做了个纸筒,对这耳朵听,异响的不良不高于1%,频率也和官方的资料相差不大,我用的100K,频率是63K左右,没发现有这么大的问题呀,听说这个东西有假货,就是国内的有一些和它PIN TO PIN的东西,无良的商家MARK成和2263一样地卖,所以要小心!

网友:
电源网上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的很多使用实例,我也找了一下,没听说有你说的这个问题。http://bbs.dianyuan.com/

网友:
回复 网友J:

钱老师

网友(2010-12-25):
MOS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过小

网友:
反馈振了吧,那个13K可能是反馈振弄出来的。我也碰着过类似的。。。

网友:
电感叫的路过

网友(2016-01-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用的什么芯片,该芯片的vcc电压是多少,你测量下这个不良的样品的实际的值是多少 ...

楼主您好,我现在用变压器去测3脚的波形,显示不出来呀,遇到过这个问题吗?MOS管的G有波形,空载28K,带载65K

网友:
主要原因是13K的频率导致的,实际工作在空载的时候,使用130K的频率,即使在最小占空比输出电压会高于设定电压,所以会有个空载模式。 稍微带一点负载就可以了。 所以以前电源都有个死负载,现在为了提高效率,降低固定损耗,大多采用这个策略。

网友:
电感也会啸叫,关注下吧~~

网友:
可能寄生振荡的频率刚好在音频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变压器浸漆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