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B 频率测量问题

楼主(2010-08-24):
用ATT7022B做电压、电流、频率组合表,发现:
1、ATT7022B复位完成后,经过1.6s以上才能读取到正确的频率值(ATT7022B频率首次更新约650ms,以后每1/3s更新一次频率值),也就是说ATT7022B内部频率至少更新4次以上才能读取到正确的频率值,如果在ATT7022B复位完成后700ms-1600ms去读ATT7022B,会得到不正确的随机频率值。
2、仪表正常运行后,电压、电流值一直正常(用标准设备输入信号,或直接接入电网电压、电流信号),但频率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偶尔出现跳变(用标准设备输入信号,频率基本不跳变;但如果接入50Hz的电网电压信号,频率偶尔会出现70几Hz,80几Hz,100Hz,出现的时间不确定,但每隔24小时肯定会出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此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看是不是干扰,串个电源滤波器看看效果。

网友:
关于第二点有没有考虑过电网有问题啊?
第一点 我在启动时加了很长一段延时,没发现过这个问题。还有就是 在读那个固定值的寄存器(三线四相 和三线三相都各有一个固定值的寄存器),如果值正确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2014-02-07):
我弄的仪表总是也有偶尔跳字情况,7022C里提到的各种安全机制都做了,还是无济于事!我用的是星龙的源。安捷伦测试输入信号很稳定,5V交流含量(3.8mV)
我之前也是用模拟IO做的SPI,数据更不稳定,后来改成硬件SPI好多了,时钟速率1M,还有这个东西的SPI硬件接口加那个低通会不会反到不好了,我用个是10ohm,15p.
还有就是测试响应时间也是大于400ms,已经高于变送器标准了。最离谱的就是频率不稳,手册上写的精度是0.05hz,但是偶尔跳字出现了大于1hz的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