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怎样实现低速大扭矩

楼主(2010-08-24):
用mosfet驱动1500w直流有刷电机,pwm方式调速,这样才能实现低速下大扭矩。

楼主:
目前设计空载时调速,保护都没有问题,但是电机低速时力量不够

网友:
提高频率

楼主:
目前pwm频率是15k,硬件关系已经没法在提高频率了

网友A:
变频器带交流电机可以恒转矩,直流有刷电机估计没办法了.

楼主:
我也很疑惑
开始我以为是Vgs太低,造成的。所以把原来的12V改成15V,也没有什么效果。
mosfet我用的是两颗irf740并联驱动。

网友:
转矩只与电流有关,提高电流。

网友:
大电流, 强磁铁,才能大扭力

网友B:
简单的话,就加个恒速功能,调节得当应该可以达到电机最大的电流。论坛内有个网友做了一个简单的恒速恒流的方案,找来看看吧

网友:
用个减速箱把,可以实现低速大转矩。

楼主:
目前客户电机规格  还有结构都已经定了
所以只能想办法做恒速。。。。
现在关键问题是转速很低,最低到100rpm,甚至更小。
而速度使用磁石 干簧管
低速时读取速度很困难,反应慢,
补偿做大了  速度不平稳,小了有容易被堵死
头痛啊啊。。。。。。。。。

网友:
加PID调速

网友:
直流电机特性使然,低速时效率很低的。所以谈大扭距太勉强了
老老实实用带减速箱的电机!

网友:
一般用减速电机,目前市场上的质量不好,噪声很大。
配减速箱成本较高,还不容易做。如果想外购,较难配上合适规格的减速箱。一般要定制。
成本最低的方法是恒速驱动。功能要靠电子工程师来实现了。如果体积不大的话,建议把坏鼠标的配件拆下来用,功能可以做得很好。

网友:
这么低的速度,不做恒速控制,电机会发生堵转而烧毁。

楼主:
目前改用电流做补偿,效果有所提高
带负载时有明显震动
速度飘动5%,要求是2%
最低转速时,电机容易堵死。

目前难题是反馈量大速度不稳,电机会震动,低速带负载能力强些
          反馈量小速度不飘,电机也不震动,噪声小,低速很容易堵死,带负载能力差。
怎样才能做到最佳,头痛啊。

网友:
提个思路供楼主参考,提高频率是没用的,提高电流是必须的。在MOS管的S端接个取样电阻,运行时候检测电流,当负载变大的时候,那么他的电流一定会增加的,然后根据这个来正反馈,就可以实现低速大扭力了

网友:
必须提高电流,可以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使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
使用电流环做电流控制

网友(2010-09-23):
我做12V 50W的直流有刷电机调速时,发现频率超过1K时,还不如几百Hz效果好,不知何故?

网友:
机械变速,就能实现低速大扭力!别用PWM!只会降低电压有效值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16楼 yufan的方法

起初老是抖动,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
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调试,基本能满足要求,不过好是不够理想。勉强结案了。。。
惭愧啊。。。

当初觉的就一个pwm调速,感觉应该很轻松,结果差点搞砸。

网友:
降低 PWM頻率, 這個是電機特性,扭矩會增大,15k太高了, 用1k以下

网友:
有刷的没有试过,但是无刷的频率在15KHZ到20KHZ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2011-02-12):
楼主现在搞得很理想了吧,,如果不用电流正反馈,直接在低速调整pid的参数能否达到很好的效果呢 ?

网友(2011-11-26):
楼主具体是如何搞的,我现在也碰上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2-13):
楼主可以介绍下你的设计方法!

网友:
要实现低速大扭矩,速度闭环控制是必须的。这样扭矩会根据负载的变化自动调节

网友(2014-07-06):
闭环,然后加上变速齿轮箱加上啊。PWM闭环控制只能确保速度稳定,变速齿轮箱可以使扭矩加大。

网友:
力矩电机,同轴安装。

网友C(2016-05-12):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带交流电机可以恒转矩,直流有刷电机估计没办法了.

直流有刷电机可以实现恒转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话,就加个恒速功能,调节得当应该可以达到电机最大的电流。论坛内有个网友做了一个简单的恒速恒流的 ...

搜了一下 没搜到,能大体说说思路吗,恒速功能是不是就得加编码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流有刷电机可以实现恒转矩吗

转矩和电流成正比,控制横流就可以实现恒转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转矩和电流成正比,控制横流就可以实现恒转矩

电流可以检测到,但是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如何去控制恒流呢,电流如何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可以检测到,但是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如何去控制恒流呢,电流如何去控制? ...

电流闭环控制呀!
参考led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