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各位前辈宝贵经验,本人也设计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

楼主(2010-08-24):
参考各位前辈宝贵经验,本人也设计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准备焊接了,恳请各位指正其中不足之处!
在此电路图中,考虑到电机等频率问题,完全采用光耦控制,包括TQ1,TQ2的控制。

仔细检查后,做第一次修改

网友:
修改得挺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传上去之后才发现几个低级错误

网友:
DCY1/DCY2引脚没有引出来,CLK经过的光耦上拉电阻用得大了点,用1K的电阻能适应更广的频率范围,4.7K的电阻用在低频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