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子怎么样

楼主(2010-08-24):
谁可以定位这个片子的价值,市场上有么。在各个地方基本上看到的都是通用的片子,这个片子参数如下。
ARM9 (ARM968E-S)
AHB
ITCM        (separate instruction bus)
DTCM        (separate data bus)
max 124MHz
RF part included
digital demodulator
closed loop modulation
USB
2 SPI
GPIO-MAP (flexible peripheral assigment)
COW (SW patch mechanism)
separate PLL for VPB
IC Specification DECT:
Sensitivity: -99 dBm ( 3dB gain vs legacy)
-6 dB typical co channel (2dB gain vs legacy)
Tx power: +27 dBm @ 3.2V
512kB Flash
On I-TCM, but with wait-states
128kB Firmware ROM
on I-TCM
64kB SRAM
On D-TCM
4kB I-RAM (patch-RAM)
On I-TCM
Can also be used for data
Is mirrored up to the RAM location
ARM runs at same clock as x-TCM -> single cycle access
ARM and AHB can have different frequencies -> optimize power
VPB and AHB can have different frequencies -> optimize power

AHB FIFO with 4 entries -> less stalls due to AHB access
AHB-VPB FIFO with 1 entries -> less stalls due to VPB access

2 independent PLLs
Each generates 3 frequencies
One for ARM & AHB + 13.824MHz
One for VPB peripherals (16, 48, 96MHz)

BMP
Extended by the digital demodulator for the RFAPU (filters and Viterbi algorithm)
32bit CRC
Latency improvement / power saving
TX and RX data are from/go to BMP RAM -> less interrupts -> less peak load
BMP RAM extended (now 2kB = 512words)
BMP drivers are adapted
IWC (interrupt and wakeup controller)
Moved from VPB to AHB -> faster interrupt handling
GPIO interrupts easier handleable
(enable-set/enable-clear register)
USB and SPI2 added as interrupt source
Wakeup only used when xtal is turned off
USB
USB2.0 Full Speed Dual role controller implemented
        can be used as USB host, USB peripheral or as USB OTG controller
DP/DM PHY on chip
DP/DM pullup/down resistors integrated
Control lines for external OTG chargepump/comparators available if OTG is used
USB software & driver support ? Currently
Audio class and
HID class are imlemented
Possible use cases:
Skype  via HID
Audio connection
USB->DCT dongle like Siemens M34
Data connection (modem)
File transfer        (MSBOT)
Melodies download (MSBOT)
Firmware upgrade (DFU)
Picture transfer  (PTP)
SPI2
A second SPI was added.
Eases implementation of e.g. color LCD
Same functionality as the old one, but double the size of the TX buffer
SPI2: RX FIFO 32x16bits, TX FIFO 32x16bits
(SPI: RX FIFO 32x16bits, TX FIFO 16x16bits)
PAP
ParallelAccessPort
Gpio based parallel interface
On AHB
bidirectional
I2S
The IPINT block (IOM/PCM Interface) is extended to I2S protocol
To connect audio codecs (stereo=2x16bits)
Supported rates now:
8ks/s, 16ks/s, 32ks/s, 48ks/s
Share same pins
Only I2S output is supported. (Is input needed ?)
Active / Normal
also during normal activity the ARM can be put into WFI
Wait For Interrupt mode (WFI)
This is a power mode provided by the ARM9 core
The ARM processor stops internally until an interrupt comes and reduces therefore power
Entered with coprocessor call (only in privileged mode)
This mode is used in both Active and PSM mode
replaces the STOP mode known from ARM7 family
allows debug access via JTAG
Power Save Mode (PSM)
used when set is in standby
divides interface clock by 12
PLLs must be always OFF
ARM can go into WFI
Deep sleep mode (DSM)
XTAL off
VDDC in on
wakeup e.g. via GPIO
Low battery mode (LBM)
wake up via charger
XTAL is off
VDDC is off
太多,就不拷贝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个IC加上MIC,喇叭,天线,一些电容电阻就可以达到接近27dbm的2G左右的信号,发射接收距离大约500m,他集成了RF控制和音频DSP,电源管理,各种通用的总线,键盘扫描---不用程序的,中断后直接给你键盘码,电池检测及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