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 驱动LCD1602的方法总结及问题

楼主(2010-08-24):
在nios中调试LCD1602,普遍的方式是 在SOPC中用自带的LCD Character,在Nios II IDE中可以有好几种方法

提醒:在Quartus中 原理图上不要忘记将LCD_DATA[7..0] 使用bidir类型的管脚

方法一:代码的容量比较大!  --------但是ling没有调试出来

int  main(void)
{
    int i=0;
    FILE *fp_LCD;
    fp_LCD = fopen(LCD_1602_NAME,"w");   // open LCD for write

    fprintf(fp_LCD,"SOPC-EP1C6\n");
    fprintf(fp_LCD," QQ:520283769\n");
    alt_busy_sleep(2000000);
    fclose(fp_LCD);

    while(1)
        alt_busy_sleep (1500000);   // 延时150ms

    return(0);
}

方法二,直接在设置里面将stdout设置为LCD_1602 即可,这样子不用涉及到file文件的操作!  -----但是ling还是没有试出来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from Nios II!\n");
    while(1)
        alt_busy_sleep (1500000);   // 延时150ms
    return 0;
}

方法三:自己写函数,ling调试出来了!!

用io.h下的函数

#define lcd_write_cmd(data)       IOWR(LCD_BASE, 0, data)
#define lcd_read_cmd()            IORD(LCD_BASE, 1)
#define lcd_write_data(data)      IOWR(LCD_BASE, 2, data)
#define lcd_read_data()           IORD(LCD_BASE, 3)

或是altera_avalon_lcd_16207_regs.h下的函数

IOWR_ALTERA_AVALON_LCD_16207_COMMAND(LCD_BASE,cmd);
IOWR_ALTERA_AVALON_LCD_16207_DATA(LCD_BASE, data);

注:此方法详见上传的附件

问:

方法一:用fopen,fprintf,不能显示,何解?

方法二:sdtout设置成“lcd”,同样不能在lcd1602上看到任何东西,why?

方法三:虽然用调用IOWR(LCD1602_BASE, 0, data)等函数,显示成功,但用示波器查看LCD_RS、LCD_RW管脚上的信号,发现有周期为几十ns的“方波”,因为方波的上跳与下降沿不理想,也可以看做是正弦波,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