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超静音空气压缩机的一个缺陷:超负荷使用可能单向阀部件积碳,低压启动时会产生不正

楼主(2010-08-25):
缺陷描述、起因、解决方法

我们在对第一批、第二批共计40台的超音压缩机进行20天不间断的较重负荷的测试时发现,部分压缩机出现在低压启动时(比如0.5mpa),压缩泵发出不正常的噪音,但当气缸压力升高到比如0.6mpa时,噪音消失。

我们对压缩泵拆解后,找到了原因: 超负荷使用可能单向阀部件积碳,这些积碳让单向阀无法完全闭合,产生小裂缝,有点像哨子发声,产生不正常的噪音。 压力增加时, 小裂缝消失,噪音也消失。

解决方法是:拆开压缩泵,清理单向阀上的积碳。

另:我们将拆解的零件拿给制冷行业的师傅看,均认为应该是进口大容量冰箱的压缩机。

怪不得能产生如此优秀的超静音效果。 师傅们评估,这种进口压缩泵连同保护罩的价格不会低于1000元。开始我们怀疑是否使用二手拆机件,但40台机我们均拆开过,发现里面是100%全新的。估计是我们的OEM厂一次性购入了极大数量的库存,才有可能做得这么低价。

如果这个压缩泵真的是冰箱用的,本缺陷就能解释成: 此压缩泵原来是工作在致冷剂的条件下,不会发生积碳问题。 现在应用于压缩机上,使用普通的压缩机冷冻油,如果大负荷工作可能导致压缩泵单向阀的积碳而故障。

我们正在每天24小时测试,力图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由于此缺陷的存在,导致了我们的发货要稍向推迟。

已经订了货的网友可以重新评估,如果认为不能接受此缺陷,可以取消订单,我们承诺当天退回全部的货款。

由于此缺陷的存在,这台压缩机不推荐作为每天8小时的工作使用,而仅推荐是偶尔使用。

不过由于它的噪音实在太低(低得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这个优点是很多网友喜欢与需要的,所以,即使有这个缺陷,这台机仍有它的使用价值。

另:既然故障原因找到了,我们一定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我们有这台压缩泵的维修能力,就算真的万一积碳,我们也可以帮客户维修。

注:以下的图片展示的拆解零件,是我们暴力测试导致积碳而故障的机器,并且已经拆解了几天,离开了浸油密封的工作环境,某些部件显得有点锈迹。正常的机器的压缩泵均是100%全新状态。 特此说明。

网友:
增加进气过滤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进气过滤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改善。
1. 已经有空气过滤。
2.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进了灰尘,而是冷冻油在发热的部件上产生积碳。
3. 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门的冷冻油的测试帖子,也是试图解决问题。

网友:
我使用时间不长,一般是包装时,吹吹机器的灰尘与机内的杂小物。压缩机工作两次所存的气应该就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时间不长,一般是包装时,吹吹机器的灰尘与机内的杂小物。压缩机工作两次所存的气应该就够用了。
这种情况会比较适合。

而希望用这台压缩机做真空吸泵的就不行了。因为真空吸泵需要长期不间断工作,这个压缩机是负荷不了。

网友:
有没有自行拆装维护的可能性?

网友:
即便不能完全解决此问题,花点时间验证一下,积碳不会造成单向阀性能衰减也是可以的,否则就必须设法清除积碳了。
换油也是个办法,应该比较容易操作些
我设想,不知道有没有不含碳,且有润滑作用的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自行拆装维护的可能性?
有的。只要有机械动手能力,就可以自行维修。

除了小心那个纸质的密封圈外,没有容易损坏的部件。 我们正在联系厂家有没有密封圈单独销售。

我一会出发到沃尔玛购买全合成机油测试一下。(沃尔玛价格贵,但保证不会是假货)。

网友:
如果能找到不会积碳的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能找到不会积碳的油,问题就解决了。

试试地沟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试地沟油。

地沟油成份复杂,我们无法稳定的控制质量。不过你成立一家地沟油公司,给我们提供稳定配方的地沟油 :)

楼主:
刚才到沃尔玛采购汽车机油。从99元(矿物油)到499元的全合成机油均有。品牌是壳牌与美孚。

网友:
录个拆机视频,我想大家多会拆了吧,
发动机用几年多会结碳,修一下老贵
这个东西用久了结碳,自己可以清理不算什么大缺陷

网友:
这些油都不是针对这种压缩机用的,要想不积炭,我知道的只有用一种人工合成油,就是丹麦产的一种类似的压缩机上用的油.我们卖的价钱大概是280元一支/500ml .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些油都不是针对这种压缩机用的,要想不积炭,我知道的只有用一种人工合成油,就是丹麦产的一种类似的压缩机上用的油.我们卖的价钱大概是280元一支/500ml .
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行吗?

网友:
没试过哦,我们卖的那种压缩机绝大多算都是用户乱加了其它油造成.因为我们的用户都是牙科医生,一天工作基本都在八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一直能坚持用我们的油,能用十年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试过哦,我们卖的那种压缩机绝大多算都是用户乱加了其它油造成.因为我们的用户都是牙科医生,一天工作基本都在八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一直能坚持用我们的油,能用十年以上
明白,你们供应的是牙医用的压缩机油。

谢谢你提供的方向。 我们会立即采购一些样品测试,之前有供应商建议我们使用这种油,由于价格是我们无法接受所以没有考虑。看来要找回他们了。

网友:
280元一支/500ml,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280元一支/500ml,天啊
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惜购买这种压缩油。

1180元的机器不需要提价(需要使用300ml的压缩油)。 但原来我们公布的30元500ml的压缩油会取消,已经汇款的网友我们会退回30元处理,或只发货30元的新油,或补余款。 当然,我们的价格不必280元这么贵,到时测试完成后再公布。

后面的新订单,将会评估新压缩油的成本上升情况,将机器的价格提高,估计每台提高约200元左右。再加上之前提到的100元左右的包装费, 即下一批机器的价格会从1180元上提到1480元。 亏本的事偶尔可以做做,但不能长久, 超静音压缩机项目需要健康发展,需要有合理的利润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比是否用噴燈test?
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搜无碳润滑油找到这个:http://www.longwinautomatic.com/runhuayou.htm

楼主:
回复 网友I:
百度搜无碳润滑油找到这个:http://www.longwinautomatic.com/runhuayou.htm
在网上随便找到的资料,并且是一个不知名的品牌,就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这样会很危险。

网友:
另外,可以考虑测量一下发生噪音时,单向阀的薄片的震动频率,在不同压力范围过渡的震动频率范围,然后设法破坏产生共振的条件,或者改变震动频率,使得不在音频范围内就不会出声了。当然,能否做到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百度搜无碳润滑油找到这个:http://www.longwinautomatic.com/runhuayou.htm
在网上随便找到的资料,并且是一个不知名的品牌,就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这样会很危险。

我的思路是,随着搜索到的品牌及型号,查找相关企业的信息,以便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至于是否搜到就直接买来试用,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仅仅是建议,不合意就当没说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思路是,随着搜索到的品牌及型号,查找相关企业的信息,以便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至于是否搜到就直接买来试用,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仅仅是建议,不合意就当没说
我们是没有能力与时间自行鉴别是否长期适合工作在超静音压缩机环境中。

我们只能简单的验证一下是否适合。所以,我们需要找行业内已经有人验证过的油。

网友:
这下阿莫那辆买菜小车 有好多机油可以用了 试验一下那种好

网友:
用N32 或64号汽轮机油!或者用定子油  试试??

网友:
业内多数厂家都不求甚解,或许根本就没人用心研究过用什么油能够解决问题。所以,问业内的不一定就能有正确答案。其实这正是目前国内很多行业的悲哀。
    一个问题,问一些所谓懂行的人,胸脯拍得山响,说如何如何一定行,最主要的是加上一句,别人都是这么做的。往往就是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才葬送了一个行业。
    希望莫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个问题其实不怎么难

网友:
不是什么问题知道原因,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艾滋病... 有点扯远了.

对于老大的这个问题,在前几次的讨论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已经指出原因了:高温导致油的碳化.这温度不完全是因为摩擦产生,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速压缩空气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热堆积.大家给自行车打过气都应该会知道,打气的过程中,打气筒会很热...

知道原因了,找行业的解决方案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油不是机械零件,可以简单地去模仿.就算你知道配方,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工厂有条件去生产它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什么问题知道原因,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艾滋病... 有点扯远了.
对于老大的这个问题,在前几次的讨论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已经指出原因了:高温导致油的碳化.这温度不完全是因为摩擦产生,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速压缩空气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热堆积.大家给自行车打过气都应该会知道,打气的过程中,打气筒会很热...
知道原因了,找行业的解决方案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油不是机械零件,可以简单地去模仿.就算你知道配方,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工厂有条件去生产它出来.
1. 我们已经知道原因。

2. 我坚持会使用行业内已经应用多年,并且已经证实解决了的方案。

3.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会取消这个项目,全部货款退回给大家,因为我不能容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4.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我已经很有信心的认为:我们能最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想用进口油的话,可以找一找丹麦产的,名字叫JUN-AIR的,中文叫永恩.油的型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OIL-25,这是专门配给我们通常叫6X这个型号压缩机用的.十年前可是牙科医生梦寐以求的东东.中国的代理是一个香港人在做.如果需要,我可以帮找他的电话.我手机存的好象是十年前的手机,后来好象换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推有油的压缩机了,所以同他联系得也少了,以前他一个月最少来一次我们公司.

网友:
国内的找的话,我一直在想(十年前我就在想找替代品了)电力变压器用的高压绝缘油也许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想用进口油的话,可以找一找丹麦产的,名字叫jun-air的,中文叫永恩.油的型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oil-25,这是专门配给我们通常叫6x这个型号压缩机用的.十年前可是牙科医生梦寐以求的东东.中国的代理是一个香港人在做.如果需要,我可以帮找他的电话.我手机存的好象是十年前的手机,后来好象换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推有油的压缩机了,所以同他联系得也少了,以前他一个月最少来一次我们公司.
明天OEM厂的老板带着技术人员到我们这里,据说能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
呵呵,距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近了。

网友:
这些低效能direct drive压缩机就用普通液压油已足够.
10W-30, 20W-40, 80W-90这些不能用在压缩机上,是有原因的.
噪音方面是由于机械部份未能完全磨合.
要新买回来的压缩机能发辉最佳工作壮态及提高耐用程度.
最好起初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一面打气,同时排气)让转动数小时,
(分开时间被免过热)之后慢慢加压.一两星期后从新换上新油就可以了.
这个叫"break in"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些低效能direct drive压缩机就用普通液压油已足够.
10w-30, 20w-40, 80w-90这些不能用在压缩机上,是有原因的.
噪音方面是由于机械部份未能完全磨合.
要新买回来的压缩机能发辉最佳工作壮态及提高耐用程度.
最好起初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一面打气,同时排气)让转动数小时,
(分开时间被免过热)之后慢慢加压.一两星期后从新换上新油就可以了.
这个叫"break in"
本帖子提到的噪音不是机械磨合的噪音,而是一种类似哨子的尖锐的声音,并且是在气缸压力比较低时才发生。

OEM厂的人早上过来我们这里,带来了一些测试用的油,及一些不同参数的部件,立即消除了有异常噪音的机器的问题。

我们正在进行耐用性测试。很快将会有结论。

楼主:
好消息基本可以确定了:

   使用了新的冷冻油,及到部件的参数作出一些调整后,将出问题的几台机器处理好, 已经正常运行了一整个下午。

我们已经安排了同事今晚,明天,明晚总共40小时加班不停的测试机器。 测试通过后,周一20台压缩机全部使用新的方案,通过后就能发货了。

网友:
不知道这油给汽车喝进去,效果会怎样?无聊有车的可以试试,后果一定报告上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OEM厂的人早上过来我们这里,带来了一些测试用的油,及一些不同参数的部件,立即消除了有异常噪音的机器的问题。
这样的话,是油问题,还是部件问题呢?
更换时有否让以上两者作出前后独立测试?
奇怪就是如厂商清楚有奇异声音的由来,同时可这样轻易解决,为何在出厂前不先调试好.
"部件的参数作出一些调整后,将出问题的几台机器处理好"
让我猜猜;他们是否在这单向阀的弹簧片动了手脚?
声音是没有了,但最好同时比较与之前打气时间,看效能有否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oem厂的人早上过来我们这里,带来了一些测试用的油,及一些不同参数的部件,立即消除了有异常噪音的机器的问题。
这样的话,是油问题,还是部件问题呢?
更换时有否让以上两者作出前后独立测试?
奇怪就是如厂商清楚有奇异声音的由来,同时可这样轻易解决,为何在出厂前不先调试好.
"部件的参数作出一些调整后,将出问题的几台机器处理好"
让我猜猜;他们是否在这单向阀的弹簧片动了手脚?
声音是没有了,但最好同时比较与之前打气时间,看效能有否改变.

1. 厂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来没有客户的要求像我们这么高。
2. 为了降低成本,厂商并没有精细的调整每台机的工作状态。
3. 更换了高档的专用冷却油,以后不会再有积碳。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这油给汽车喝进去,效果会怎样?无聊有车的可以试试,后果一定报告上来啊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这油给汽车喝进去,效果会怎样?无聊有车的可以试试,后果一定报告上来啊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oem厂的人早上过来我们这里,带来了一些测试用的油,及一些不同参数的部件,立即消除了有异常噪音的机器的问题。
这样的话,是油问题,还是部件问题呢?
更换时有否让以上两者作出前后独立测试?
奇怪就是如厂商清楚有奇异声音的由来,同时可这样轻易解决,为何在出厂前不先调试好.
"部件的参数作出一些调整后,将出问题的几台机器处理好"
让我猜猜;他们是否在这单向阀的弹簧片动了手脚?
声音是没有了,但最好同时比较与之前打气时间,看效能有否改变.

应该是换了单向阀的弹簧。

网友(2013-10-13):
好久没来了,不知道这款空气压缩机还有的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