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卡片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0-08-25):
拍人脸则很亮,几乎看不清,也有那些横杠杠
是什么东西坏掉了?还值得修吗?不行就再买一个吧,顺便请大家推荐一个便宜耐用的,像素不用高了,这个当初是3350买的,1000万像素的,结果才用了几年

网友:
这个是那批机器的CCD问题,你拿到售后去,给保的,不管几年,直接更换CCD,我上次帮朋友处理,连外壳都换成新的了。

楼主:
哦,我这个是三星的NV10,也行?是不是再哪里买的就要去哪里弄?

网友:
这个故障我自己修理过,快门部分坏了,你可以看着镜头拍照,如果在拍照时没有快门的闭合动作,那肯定就是快门的故障了,一般是快门的线圈或者是排线断了,有能力的话就自己动手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这个是三星的nv10,也行?是不是再哪里买的就要去哪里弄?

CCD都是那两家的,没关系,找本地保修说明就行。

网友:
别zhao卖给你相机的,直接找三星保修

楼主:
3楼,快门动作从前边能看到?我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还有,拍视频时是好的,是不是正面CCD没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 快门有问题。

楼主:
可是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啊,也不知道本地有没有三星保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快门动作从前边能看到?我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还有,拍视频时是好的,是不是正面ccd没有问题?

如果视频正常,那CCD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找维修点,可能要到济南或者青岛什么的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快门的排线断了,如果不是快门线那就是CCD了,不过有90%的可能是快门线断了

楼主:
如果自己修能行吗?
今天问了一下济南的一个点,连同镜头盖不灵活,还有镜头伸缩不灵活的问题一起修要290元好像,单修快门问题要130元,大家说值得吗?现在这种机器很便宜了,而且这个破东西还一直坏,那个镜头伸缩问题修了一次了,花了400元,结果只用了半年就又坏了

楼主:
如果自己修,有没有教程什么的?应该从哪里下手拆呢,配件从哪里搞?

网友:
我修三星的时候开机费就120

楼主:
我拆开上盖了,快门线是那个呢?

网友:
别拆了,拆了也没有配件,找个小店修修吧

楼主:
是啊,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又装起来了
想再买一个,到底那个牌子的比较耐压啊

楼主:
刚才去本地最大的一个商场看了一下,最便宜的单反是尼康的D3000,要价4280元,不知道是否划算。还是干脆买一个1000元以下的卡片机算了?
还有一个尼康D5000好像标价6680还是多少忘记了

网友:
我那个三星s500也出了类似的问题,结果被同事给修坏了,现在换了富士S2000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