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YCLONE3实现PCI接口

楼主(2010-08-25):
如题,请问有没有兄弟做过类似的项目,本人新手,学习学习

原来卡上使用1270+PCI9054+3个IDT72V273

现在想用一个EP3C40Q来代替以上芯片,大家论证如何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上位机的驱动估计比较麻烦了

楼主:
兄弟真早阿 就是上位机的不太懂

网友:
还有,根本用不了EP3C40,用EP3C5就可以了

网友:
LZ打算用做个PCI从设备,还是PCI主设备.

网友:
Driver有人写吗?

网友:
在NIOS中加PCI如何?

网友:
LZ可以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
完全实现pci9054有点难。pci master方式和target的设计难度天壤之别,可考虑使用现成的IPcore。
另外,EP3C40Q的IO口不支持5V,所以5V的PCI要加转换芯片,altera的参考设计有。
PCI的驱动程序类似,做过9054的,移植到自己设计的PCI板卡上面,还是比较容易

楼主:
http://www.fpga.com.cn/solution/pci/
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容易,直接用altera 的 pci ip 搞定。

楼主:
这个好像都不用电平转换的阿

网友:
用3C40太奢侈了。我们用CPLD,是C模式

网友:
严格的设计需要电平转换。看看PCI规范,目前大多数主板是5V的规格,只不过技术发展很快,主板芯片大部分是3.3V的IO接口。ep3c系列不支持5V,如果你的板卡插在老的机子里,后果就看你的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era的FPGA特定BANK都支持LVTTL PCI的,引脚分配的时候注意选择就是。
硬件上面是打开了内部的二极管,注意信号线串上33欧的电阻。在数据手册的IO部分都提到了。
楼主好好看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ep2c35 altera的pci开发板,为何有电平转换芯片?BANK都支持LVTTL PCI,注意是lvttl,5V的pci可不是LVttl。看手册一定要仔细,特别是电平部分!

网友:
我做过EP1C6带PCI的板子,主要调试了从模式功能,峰值传输速度几百kB;主模式功能比较麻烦;如果不从成本上考虑的话我觉得用TI DSP实现PCI是最简单的了,DSP连一个寄存器都不用配置PCI就可以用了,驱动没优化的情况下峰值速度可超过70MB/s。

网友:
从模式几百KB也太慢了。主模式比较难编写

网友:
楼主,有没有fpga怎么接PCI接口的电路吗?

网友(2011-04-04):
sopc系统里面那个pci lite不是免费的吗?还支持主从甚至仲裁器!看官方手册。但是据说性能差

网友B(2011-07-03):
还有人对PCI感兴趣么?这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技术了吧。现在已经PCIE了。PCI总线我是行家,如前面有人所述,用EP3C5实现PCI就可以了,管脚直接连接不必串接电阻,不要插在3.3v和5V混合的环境中,就是说PCI总线上不要再插其他5v板卡。如器件手册所述,最好选择3.0V的BANK IO。我用双面板做过PCI插卡,呵呵。

如果只是做PCI的slave设备,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如果做PCI的master,没有高人的指点,你是很难做到的。

---------------------------------------
欢迎访问我的淘宝店 http://shop67666889.taobao.com/ altera和lattice二合一 usb 下载线59元

网友:
在www.opencores.org上有个写的很完整的PCI 从设备 的IP CORE 。很大很繁琐。建议研究下。

网友(2012-06-18):
NIOS里面的PCI compile,目前还不太会用,有人指导下么。

网友:
nios里面,先用PCI lite版,也能支持master。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对PCI感兴趣么?这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技术了吧。现在已经PCIE了。PCI总线我是行家,如前面有人所述,用 ...

求教    峰值传输速度几百kB ?  从模式这么低的速率么 是不是计算机需要反复查询的缘故?DMA模式好做么?

网友(2015-01-29):
xilinx V5里面,怎么开发pci呢

网友:
xilinx提供PCI接口的IPCORE啊,可直接调用,能比较快速实现,而且BUG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