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室限定功率了,请问还能用大功率的设备吗?

楼主(2010-08-25):
小弟这几天老是听到有同学抱怨的声音,寝室什么什么又用不了,(原因是管理员把寝室的电限定功率了)别说还真讨厌,什么电吹风啊都用不了。小弟突然听说可以把交流转成直流用(整流桥+滤波电容就OK),完全可以不受限制,不知道能不能?给小弟一点意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成直流后,原来那些交流设备(电吹风;电热棒;手机充电器;电风扇。。。)还能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这几天老是听到有同学抱怨的声音,寝室什么什么又用不了,(原因是管理员把寝室的电限定功率了)别说还真讨厌,什么电吹风啊都用不了。小弟突然听说可以把交流转成直流用(整流桥+滤波电容就ok),完全可以不受限制,不知道能不能?给小弟一点意见,谢谢!

哪个SB说的

网友:
大容量电池组。逆变器。满足定时大功率

网友:
如果是限制使用电热器 ,倒是有办法。把负载特性改变一下,两年前我就做过,用可控硅 电感 电容 等。如果是总功率限制就不行了。你确定一下,你们四台台式机加crt显示器如果可以用,总功率就没有受限。

网友:
是智能电表的缘故,智能电表实时监测电压和电流的波形,一旦使用了阻性负载(如热水器,电吹风)类的电器,电网中的电压与电流波形会一致的。
前段时间帮媳妇寝室做了几个,效果不错,用1200W的热得快烧水都没问题,附图如下,BTA12要加散热片。

网友:
6楼说得对,就用那东西

网友:
晕,阻性负载还有罪了,应该鼓励高功率因数降低线损才对

网友:
如果6楼可行的话,那在热得快或风筒电源线并一只4.7微法的电容估计也可行。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楼主:
小弟感谢各位
请问6楼的图:是不是起到变相的作用啊?

网友:
我们以前的学校也一样  阻性负载就不能接  100W也不行   总功率没限制

网友:
我们宿舍大功率电器用不了,一用就断电,但我在电风吹的一根线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用。

网友:
智能电表到底什么原理?与负载特性还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智能电表到底什么原理?与负载特性还有关系?

没啥关系的,只是能计量各相各种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的,我这方面经验很丰富,我可能是国内宿舍窃电第一人,哈哈。

网友(2012-03-06):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可能的,我这方面经验很丰富,我可能是国内宿舍窃电第一人,哈哈。

膜拜...窃电帝...

网友: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