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目前公司需要自己做一个bootloader, 我已经实现文件的上传下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还弄不明白。就是关于
keil编译器的文件链接,我把我的应用放在0x2000处开始编译。编译后的代码并不是从0x2000开始的。再0x2000之前也有
有效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哥哥帮忙帮助一下。

网友:
看你的Scatter设置。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改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很奇怪。我没有使用文件。就是在options上设置。还有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上来。要不要清晰一点。我把R/O base改成0x2000 还是一样的。

楼主: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2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2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UNINIT 0x00008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007C000 0x00004000  {
   .ANY (+RW +ZI)
  }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哪位同仁朋友同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zhaoyike1@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哪位同仁朋友同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zhaoyike1@163.com

每个人因为问不到答案,然后自己解决了之后又不共享.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就更不可能请教到答案了.
所以还是直接把解决贴出来比较好,帮了别人就是帮了以后的自己.
留个邮箱,感觉就是在钓鱼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严重同意 呵呵   我有这方面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