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用过MCP2515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外部中断只能用一次,中断一次以后就不好使了!

楼主(2010-08-25):
void mcu_init()
{
        EA=1;
        EX0=1;
        PX0=1;
}
void rv_int0() interrupt 0
{

          flag0=1;

}
void rv_message2(void)
{

          if(flag0==1)
        {
           mcp2515_bit_modify( CANINTF, 0XFF, 0 );
          flag0=0;
          mcp2515_read_register_p( RXB0D0, temp13, 8 );
          delay_nms(10);

          }

网友:
我也出现了你这个问题,但我的是有时工作了1天才出现它的中断不产生中断了,测数据都有发送也有接收,但就不产生接收中断,开始以为ID值被修改了,但后来采用接收所有报文方式也一样;真不知道为何?

网友(2012-11-09):
我的接收中断也不正常,刚开始会正常的中断几次,但后来一直处于中断之中,我的代码如下:
//外中断(主要用于接收数据)
void MCP2515_Int(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中断调试成功
{
    EA  = 0;                //关总中断
        SendString("RX is succeed\n");
        if((SPIByteRead(RXB0DLC)&0x0f)!=0)
        {
        CAN_Receive(CAN_RX_Buf);    //接收数据
        SendString("Receive data:");
        SendString(CAN_RX_Buf);
        SendUart('\n');                   //现象是1、接收成功但没有数据;2、不断接收(应该有间隔)
        LED_ON_OFF(LED_2);         //指示程序运行
        }
        while(SPIByteRead(CANINTF)!=0); //直到中断标志被清零
    {
        BitModiMcp2515(CANINTF,0xFF,0x00);        //CAN中断标志位清零
        SendString("Position 2\n");
        }
        EA  = 1;                   //开总中断
}
//中断初始化
void MCP2515_INT_Init(void)         //中断调试成功
{
        //MCP2515中断初始化-----设置接收缓冲器0中断
        BitModiMcp2515(CANINTF,0xFF,0x00);//清空中断标志位
        BitModiMcp2515(CANINTE,0xFF,0x01);//接收缓冲器0满中断使能位
            //外部中断初始化
        EX1 = 1;  //开外部中断0
        IT1 = 0;  //低电平触发(问题1--低电平触发会不停的中断;边沿触发刚开始有中断,此后中断消失)
        EA  = 0;  //开/关总中断(问题2--中断法都未接收到数据)
}

网友:
接收中断使能位的开关在什么地方?中断服务中中怎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