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是否能用滑动变阻器代替稳压IC

楼主(2010-08-25):
在测试ENC-03MB的输出电路,芯片的供电电压是3V的,我现在只有12V和5V电源,并且这两个电源已经滤波,稳定输出。
试问,是否可以用普通的1K滑动变阻器得到稳定的3V电源?(3V的稳压IC好难找...),如果能够将就,那只要得到一个无纹波电源和变阻器,就能代替稳压IC?如果不能,那用什么芯片得到?
估计不行,但才疏学浅,希望吸取深刻的理解!

网友:
滑动变阻器肯定不行,除非你不带负载只需要一个电压而已。

HT7530。
HT7130
LM317也行。
LM2596(开关电源芯片)
.
.
.
.
.太多了,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这也是搞电子的说的? 3V的ldo大把

网友:
LM1117-3.3到处都有。
LM317可以调到1.25-40V

最普遍的7805可以通过串5-6个IN4007近似得到3V。
5-6个4007的正向压降也在3V左右。

方法太多了。

不过如果你的负载不重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把电阻取小点,以降低内阻。

网友:
的确能用滑动变阻器代替稳压IC,小电流没问题
但是上了100mA
你就得选择功率分压电阻了
上了1A,你就算算你那滑动变阻器的功率和体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ENC-03MB 3V和5V供电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上是3V供电,如果5V供电会不会影响输出表达式,会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