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提个新热点-无人飞艇

楼主(2010-08-25):
四轴太费电,搞个无人小飞艇怎样?
优点:
1、安全
不会突然坠落,除非气囊破了。
2、省电
漂浮靠阿基米德原理,无需电能。仅需提供前进的动力和控制悬浮的气泵。
3、航拍平稳
没有电机的振动,平稳不用说了
缺点:
1、气囊制作有难度,据说载人飞艇是用的宇航服材料。
欢饮讨论。

网友:
1、安全——
结构:
在一阵很大的阴风吹袭下,尾翼(或其它翼面)很不给力的脱落了,飞艇华丽丽的变成了火箭(方向失控)。
充气:
氦气:700~1100元/瓶,不燃烧、不爆炸的惰性气体。
氢气:80~120元/瓶,与空气混合大于95%以上剧烈燃烧(闪燃)、与空气
混合比在5%~97%之间剧烈爆炸。

钱啊!太不给力了。

2、省电——固定翼的升力是靠伯努力原理,无需电能。不管是谁,发动机都只是提供向前的动力的。但飞艇杯具的有一个很大正向截面积,那是个吞噬能量的黑洞。

3、航拍平稳—— 飞艇太可恨了,居然长成圆筒状的,因为没有棱角,来个侧风吹的你一晃一晃的,楼主就是看不出来。

最后,看玩楼主的帖子,我给学弟打个电话:“那谁,几年前我们做的飞艇还在航模协会的柜子里扔着,记得用的是几元一平的塑料布,你去看下,有人说是变成宇航服的布料了,咱发了”

网友:
关键是艇身不好弄,气源也不行,H2吓人,He贵又买不到。

网友:
热气球吧!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艇身好做,用塑料布裁成长条的花瓣状,然后边沿互压一些,调温电烙铁加热,熔合。
2001或2002年的《航空模型》上有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讲过怎么做。

网友:
在discovery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
用的是像飞碟那样的圆形气囊,
动力是两个并排而且可以改变方向的风扇,直接用胶带粘在下面正中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四轴太费电,搞个无人小飞艇怎样?
优点:
1、安全
不会突然坠落,除非气囊破了。
2、省电
漂浮靠阿基米德原理,无需电能。仅需提供前进的动力和控制悬浮的气泵。
3、航拍平稳
没有电机的振动,平稳不用说了
缺点:
1、气囊制作有难度,据说载人飞艇是用的宇航服材料。
欢饮讨论。

有点YY了
稳定何从谈起,有风的时候靠什么抗风?不一样要动力么
体积大的东东,风一来,根本就稳不住
实际上,天空中时常有点风,或大或小
这个怕是要重点考虑了

网友:
还是搞热气球吧
氢气虽便宜,但有爆炸危险,氦虽然安全,但是不可循环的资源,昂贵且以后会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