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四轴了,自己画的飞控原理图,请兄弟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0-08-25):
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9.3画的ourdev_577675.rar(文件大小:60K) (原文件名:fc.rar)

    刚完成的初稿,原理图最上面的部分是超声测距电路,共5对超声探头,分别装在四个螺旋浆处,保护浆避免撞墙,另一对装在底部,落地的时候可以检测与地面的距离。角速度传感器没用芯片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因为那样就不能检测旋转角度了,据说ENC-03温漂巨大,所以我用了一个DA(U12)来做补偿,现在不确定ENC-03温漂特性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用一个DA足够了。顺便提一下,运放用LM324完全是考滤到它价格很公道,没别的意思,呵呵,哪位兄弟用过哪些性能更好价格差不多的运放给推荐下~。P12和P14处接无线模块,不带解码的那种。U11处的EEPROM可以用来存储PID参数,把不同负载下的参数分别存在里面,也可以用遗传算法自动寻找这些参数,只要一开机就开始进化,断电重上电后还可以在上次找到的最优值的基础上继续进化,只要时间足够长,总能找到最优解。
    5V电源来自四个电调,把四个5V直接并起来了,这样可能会出问题,兄弟们给提一下好的建议,呵呵,先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啥时候能通过?等急了……

楼主:
潜伏一个多星期了,今天第一次露面,竟然没人理,四轴板块儿好像有点冷,自己顶一下。等把原理图完善一些了去制板,然后开始真正地去研究飞控,加油>_<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是冷了一点,估计都是遇到技术瓶颈了,说起来比较简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没关系,大家有信心就好了。

网友:
ai,航模的人就是少

楼主:
坛子里高手应该挺多的,看以前的贴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9.3画的

来自电调的5V电源并连肯定会有问题
这个需要处理
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基本上打算用二极管,使得某些实际电压较低的电调并不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二极管会产生压降,我有一个方法,只用其中两个电调的电源,其它忽略,这两个电源一个给模拟电路供电,一个给数字电路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二极管会产生压降,我有一个方法,只用其中两个电调的电源,其它忽略,这两个电源一个给模拟电路供电,一个给数字电路供电。

那点损耗算什么呀,相比电机的功耗,这个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功耗无关,某些芯片需要5V的电压,4.3V就不行。另外原理图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已经更正了,等板子调通后再上传,艰巨中……

网友:
肖特基0.2v压降,电调很多是用7805稳压的,这个输出并联没关系,主控为什么不加个独立的稳压器?体积?成本?lm324输出摆幅太小了,德国佬的就用了轨至轨,不然你的陀罗仪的量程会受到极大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直接并联如果各个电调输出电压有微小差别也会产生很大的环流吧。既然电调已经稳压了就不必再稳一次了,没实际意义而且用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电压必须比输出高才行,当然成本也是我考滤的一大项因素,呵呵。lm324可以用lmv324代替,它是轨至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