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载到片内FLASH,要怎样写分散加载文件?急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8-25):
程序是一个很简单的IO口控制LED灯闪亮,但是我下载到片内FLASH去无法正常运行,可能是分散加载文件出问题了,编译时也有警告,警告内容如下:

Warning : L6314W: .\src\mem_c.scf(line 50, col 24)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Startup.*o(Heap).
mem_c.scf line 50

Warning : L6314W: .\src\mem_c.scf(line 55, col 26)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Startup.*o(Stacks).
mem_c.scf line 55

分散加载文件的程序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这个问题我花了好几天时间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菜鸟一个啊,对分散文件确实一点都不懂啊,希望高人指点下了。
上传我的整个工程文件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LPC2214的,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啊?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警告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Startup.s中找不到相对应的section

Startup.o (Stacks) 意思是放置Startup.s中定义的Stacks在0x40004000 空间,

出这样的警告估计是你的Startup.s中没有定义这样的section,你查看下你的startup.s有定义吗?

网友(2010-11-30):
我最近搞2214,遇同样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