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形存储已经存储了设置,还要存储设置有什么用?

楼主(2010-08-25):
为什么波形存储已经存储了设置,还要存储设置有什么用?

网友:
可以说的更详细点?

网友:
我用的鼎阳示波器区别在于,首先,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波形存储占据的存储空间要比设置存储空间要大的多,因为以存储器的空间和成本考虑,就需将两者分别保存。其次,两者的调出上也存在差别。波形调出示波器处于STOP状态,设置调出时不改变保存的运行状态,可方便直接观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