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 原理请教

楼主(2010-08-25):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力线上三相电每一相都是220V50Hz正弦交流电,载波信号可以看作是电力线上的一种高频干扰,因为载波的工作频段在3KHz--148.5KHz。载波通信就是用载波模块在通信的两端把正弦信号等滤掉,把这些“干扰”过滤出来进行通信。至于寻址通信过程等与串口等其他通信方式就类似了,只是由于传输介质的不同而在软硬件上增加了一些措施。
网上找了好多都是介绍载波的好处和历史之类的,所以现在有些迷糊,有几个疑问:
1、载波通信的这个频段简单的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先有这个频段的正弦波,然后把要传输的数据和他进行调制,然后接受的另一方再把它解析出来?
2、电力线载波肯定是只走某一相吧,那具体通信时走哪一相ABC有无什么行业要求或规则
3、载波通信的有效距离有没有一个简单估算的方法,还是只要是一个变压器下几十公里都没有问题
4、比如在一个电表全载波抄表系统中,一个集中器下面有1000块智能载波电表,那集中器巡回抄一次所有电表数据的过程是怎样的,这包含一个问题就是载波模块可以互为中继,是不是有的电表就是直接寻到,有的就要通过其他电表中继一下,整个通信的建立和具体通信的过程又是如何呢

小弟初入此行,理解浅显,还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2010-12-24):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0-12):
楼主~~现在还在做载波吗?对上面的问题该有新的见解了吧?讲讲吧~~楼主~~~回复【1楼】Janswers

3、载波通讯距离主要看信噪比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