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Quartus10的BUG吗?EPCS控制器相关

楼主(2010-08-25):
最近想在NIOS里加个EPCS控制器,用的是EP3C16,因为Cyclone iii需要手动把EPCS16的引脚设置成regular io,但是在dual purposepin 里发现ASDO 和nce无论如何设置不成,这是为啥?

网友:
[笔记].使用Cyclone III时,如何在Quartus II10.0中,将DATA[1]/ASDO和FLASH_nCE/nCSO设置为Use as regular I/O.[Quartus II]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25/1808462.html

在Quartus II 10. 0中,选择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Dual Purpose Pins,可以将一些双功能引脚设置为Use as regular I/O。但是DATA[1]/ASDO和FLASH_nCE/nCSO却无法设置,这是Quartus II 10.0的GUI程序的BUG。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很好办,因为GUI的配置,最终都是映射到配置文件中。而双功能引脚的设置在工程名.qsf中,使用Notepad++(或其他文本编辑器)打开,找到类似以下语句,手动修改保存即可。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CYCLONEII_RESERVE_NCEO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DATA0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DATA1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FLASH_NCE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DCLK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DATA7_THROUGH_DATA2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OTHER_AP_PINS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楼主:
谢谢楼上!差点就倒退回9.1sp1了!

网友:
我感觉 Quartus II 10. 0 没 9.1好用。。。 运行又慢。

楼主:
9.1sp1还是sp2好?在win7下行不?

网友:
8.1, 9.1sp1 ,10.0 三个在win7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