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PGA需要哪些知识基础?电路,接口,信号,软件方面?

楼主(2010-08-26):
学习FPGA需要哪些知识基础?电路,接口,信号,软件方面?
还有需要哪些硬件设备?
小弟公司刚打算搞这个,不过公司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所以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数电,verlog或VHDL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电,verlog或vhdl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还没入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电大学里学过,现在再复习下应该没问题,16位单片机也学过,但是没有做过项目,就上课。
这两个语言以前没接触过,是要好好学下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

网友:
公司没人搞这个,靠自己一个人琢磨会走很多弯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公司刚开始这个项目,以前没做过,只能慢慢开始了

网友:
1楼所说的是第一步,不过也是很重要的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楼所说的是第一步,不过也是很重要的基础。

现在正在看这些东西,不过还是没系统性

网友:
买一块开发板回来,然后按照开发板的教程把例子做一边,应该入门了
再看一遍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一块开发板回来,然后按照开发板的教程把例子做一边,应该入门了
再看一遍书

恩,还是要弄个板子学习才行,有推荐的板子么?我们这里有一个板上用的是Altera的EP1k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