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USB-BLASTER的JTAG与EP3C10不联机的原因!

楼主(2010-08-26):
第一次使用EP3C,用是板子是kingreat的核心小板,不能联机,发现EP3C10的JTAG口是2.5V,
以前淘的几十元山寨BLASTER的电平驱动是74HC244A,换成74ACT244后,JTAG正常。

注:74ACT244与山头货中用的HC244A的脚距是一样的,但74ACT244的两排脚之间更宽,所以把两排脚向内压弯,即可代换,
效果如何,不上图了,反正挺得很。

网友:
呵呵,你是说换了74ACT244后,可以下载了。

网友:
LZ帮忙用你的BLASTER试一下通过AS口下载NIOS,下载的时候加“校验”。看能否成功
我的BLASTER用的是74LVTH244A,可以下载,可是加了“校验”之后,校验就不能通过!

但是我的BLASTER下在稍小一些的程序,例如那个流水灯的程序,校验就可以通过!

用并口的下载器,加“校验”可以成功!

LZ帮忙试下哈,在线等!

楼主:
试用AS烧POF文件校验是没问题的,

我都是在NIOS中固化FLASH代码,
或直接用JTAG口固化,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通过AS方式固化NIOS软核到FLASH中校验就是有问题。

通过AS方式下固化其他程序校验就没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hehe ,我的74ACT244坏了,换上手头的74HCT244,照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