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断报错

楼主(2010-08-26):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
{
if((IEC1bits.INT1IE == 1)&&(IFS1bits.INT1IF == 1))
   {

        CANreceive_flag = 1;

        IFS1bits.INT1IF = 0;
   }

   IFS1bits.INT1IF = 0;             return;

}
我用的是33FJ32GS406的片子,这段程序在202上面运行没有问题在406上就报错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pic30-gcc.exe" -mcpu=33FJ32MC202 -x c -c   "main.c" -o"main.o" -g
In file included from main.c:2:
p33FJ32GS406.h:8:2: error: #error "Include file does not match processor setting"
main.c: In function '_INT1Interrupt':
main.c:26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到底是哪出现的问题。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link 文件 gld文件, include“” 都对上了?
编译器支持了该器件吗?
2个芯片的寄存器定义都一样吗?
这几个查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
多谢vipcff !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运行还是会报Include file does not match processor setting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