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CDMA短消息传输设备,可以联系我QQ 294642415 13831520755

楼主(2010-08-26):
也就是短消息透明传输,

网友:
请教楼主用的是哪个模块?
有没有用过EM200?我遇到个问题,很困扰。
我在发送中文短信的时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发送AT指令如下:
at%smsss=1,0,6,0

OK
at+cmgf=1

OK
at%cmgs="136****8521"

>

OK

%CMGSS:183
大于符后接着发送短信内容的Unicode码以0x1A结束

收到的短信一般都是乱码“□□□□□□”,偶尔正确一下。
发送“你好”的Unicode码后,收到的为:“□恙”
在发送短信内容时,我在其Unicode编码之前或之后加空格,情况依旧。

是不是我的短信设置有问题?我看了手册发送短信也就这几天相关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买产品,直接应用啊,只要实现短息功能即可

网友:
噢,原来是这样。 我加你QQ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