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rtt 代码

楼主(2010-08-26):
实现了SD卡放HZK,在OLED显示汉字,GUI还没加
从网上下载RTT0.3.1代码包修改了以下几个地方
board.h
// For lm3s8962, it should be SYSCTL_XTAL_8MHZ
#define LM3S_XTAL_TYPE              SYSCTL_XTAL_8MHZ
6M改8M
sdcard.c片选控制改成PG0
// GPIO for card chip select
#define SDC_CS_GPIO_PORT_BASE      GPIO_PORTG_BASE
#define SDC_CS_GPIO_SYSCT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SDC_CS                     GPIO_PIN_0
rit128x96x4.c增加了OLED片选控制(开始初始化OLED后SD卡不能读,怀疑是片选冲突,可能有其他解决办法)
// asserts the CS pin to the oled
static
void OLEDSELECT (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3,0);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

// de-asserts the CS pin to the oled
static
void OLEDDESELECT (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3,GPIO_PIN_3);
}

网友:
网络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能用吗?

没试,还不太明白网络怎么用

网友:
赞!

过几天,RT-Thread针对LM3S8962的官方分支也会上线了,大家希望在上面看到什么呢?

网友:
建一个 telnet 的服务器程序,要有登入口令的,不知可否?

网友:
网络收音机移植

网友:
什么都不要,只要出一本强大一点的书就好了RT-Thread的,包括RTT的各功能的注释,其实一个好的东东不是他做的有多么多么的好,这样子使用起来的人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会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
RTGUI 能跑在那个OLED 上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都不要,只要出一本强大一点的书就好了rt-thread的,包括rtt的各功能的注释,其实一个好的东东不是他做的有多么多么的好,这样子使用起来的人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会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RT-Thread的书在修改中,但是它不应该是一本代码注释的书吧,如果仅是这样,估计洋洋洒洒数百页。关于书的组织,在后面改的版本中,我在试图加入更多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回复 网友C:
rtgui 能跑在那个oled 上没?

可以的,应该会有例程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rtt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什么都不要,只要出一本强大一点的书就好了rt-thread的,包括rtt的各功能的注释,其实一个好的东东不是他做的有多么多么的好,这样子使用起来的人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会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是的,rt-thread的书在修改中,但是它不应该是一本代码注释的书吧,如果仅是这样,估计洋洋洒洒数百页。关于书的组织,在后面改的版本中,我在试图加入更多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回复 网友C:
rtgui 能跑在那个oled 上没?
----------------------------------------------------------------------......

期待你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