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里面短信,电话和上网切换

楼主(2010-08-26):
请问,如何通过 SIM300C RING引脚状态判断,当前接收到的是数据或者电话,或者短信???
另外,如何在他们之间进行切换. 是不是通过SIM300C DTR引脚就可以??

网友:
完全看不清
通常用串口接收数据来判断更好一些

楼主:
上面图片是SIM300C文档里面RING引脚说明,

楼主: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