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直流电机控制大侠来讨论讨论,这个电机堵转过流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我们都知道,在电机堵转时会产生很大的过电流,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很大的过电流是哪儿来的?
静止时测量电机线圈的阻值是6欧姆,可是却可以在12V 的系统下产生30安培的过流,而且可以维持。很多人的解释是电机堵转时不产生自感来遏制电流的增加,而在堵转时由于失去了自感作用,同时线圈的堵转阻值很小所以产生了大电流。这个堵转阻值难道和我们正常状态下测的阻值有所不同?
实在费解,望高人指点。。。。。。

网友:
莫非有非线性原件

网友:
堵转时的电流=电压/线圈电阻,这么大的电流实在费解,你是怎么测量的呢?

网友:
自感发电+12V,电压大于电源电压

网友:
记得大学课本《电机拖动与原理》上有的,楼主可以看看这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感发电+12v,电压大于电源电压

堵转的时候应该没有自感发电了吧

网友:
是不是因为堵转时上下臂的MOS对管间处于导通状态,所以产生了30A的电流?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
不明白 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有刷
就是那种直流永磁有刷电机

网友:
有刷 存在 匝间短路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测量值和这个值不一致,你用限流的电源,然后再测测电刷两端的电压,这样计算的电阻比较准确。

网友:
觉得你的测量方法可能不准确,这么小的电阻,一般都是用比较大的电流测两端电压的方法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你的测量方法可能不准确,这么小的电阻,一般都是用比较大的电流测两端电压的方法测得

只是一个小的电机,不是你想的那么大的马达,输出功率大概在200W左右的减速电机。

网友:
电流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