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DS0201_v2.5(固件)及源代码

楼主(2010-08-26):
DS0201_APP_Ver2.5(固件)

Ver 2.50 版本修改说明
1. 增加了屏幕当前显示图像的BMP文件保存功能
2. 修改在RUN/HOLD模式转换时,同步锁定偏移的BUG
3. 增加了在同步模式状态下,按“M”键可以“显示/消隐”参考波形功能

注: 附件中有两个文件:

1. ds0201_app_v2.50.rar 解压后 可以通过DFU升级,

注意:在这之前应,示波器应先升级了库文件DS0201_LIB_V2.X库文件。

2. 模板文件file_model.zip

把模板文件file_model.zip解压后,通过pc复制到示波器的SD卡的根目录内

file_model.zip内包含有3类文件

CONFIG.DAT 早期版本的示波器设置文件,在2.0固件版本后已经采用内置CONFIG,可以卸载。

FILExxx.DAT 提供001~040个DAT模板 ,用户可以自行复制后该名,ds0201最大支持000~250。

提供001~020个bmp模板 ,用户可以自行复制后该名,ds0201最大支持000~250。

该版本已经在2G卡上测试FAT32及FAT16格式通过!

网友: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   只看见DS0201_v2.5 固件  不见其源代码.......

网友:
没空折腾啊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呢???????

楼主:
道歉!我突然发现原代码中有一些未注掉的垃圾,清理中,尽快上源代码.......

网友:
非常好。
手中有一个,用起来还不太熟,有些操作的习惯不太容易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好。
手中有一个,用起来还不太熟,有些操作的习惯不太容易改啊。

等原代码公布后,自己改一个习惯的!

网友:
好的,什么时候能公布呀,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执着

网友:
哈哈哈,,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呀。。。。。。。

D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道歉!我突然发现原代码中有一些未注掉的垃圾,清理中,尽快上源代码.......

整理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歉!我突然发现原代码中有一些未注掉的垃圾,清理中,尽快上源代码.......
整理好了吗???

已经发了,请查收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歉!我突然发现原代码中有一些未注掉的垃圾,清理中,尽快上源代码.......
整理好了吗???
已经发了,请查收指正,谢谢!

您好!压缩包里缺少 SD卡、USB的驱动文件,汇编里面我找了没有SD卡、USB的函数,只有液晶的函数,但液晶的函数不全。。。。。

缺少的函数如下:

  EXPORT __LCD_WR_REG
  EXPORT __Point_SCR
  EXPORT __Set_Pixel
  EXPORT __Add_Pixel
  EXPORT __Erase_Pixel

  EXPORT __MSD_WriteBlock
  EXPORT __MSD_ReadBlock
  EXPORT __Get_TAB_8x14
  EXPORT __Get_TAB_6x12
  EXPORT __Display_Logo
  EXPORT __LCD9325_Initial
  EXPORT __LCD7781_Initial
  EXPORT __Get_Ref_Wave

  EXPORT __MSD_Init
  EXPORT __Get_Medium_Characteristics
  EXPORT __USB_Init
  EXPORT __CTR_HP
  EXPORT __USB_Istr

  EXPORT __Set_System
  EXPORT __NVIC_Configuration
  EXPORT __SPI_Config

  EXPORT __Char_to_Str
  EXPORT __Char_to_Hex
  EXPORT __Int_sqrt

等等,我还没有仔细看完,就已经发现缺少这些了,应该不止缺少这些。。。。

找到问题所在了,楼主能否把  DS0201_LIB_V2.21 的代码开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楼主能否把  DS0201_LIB_V2.21 的代码开放呢???????
------------------------------------------------------------------------

上述所列举的内容,已经放在DS0201_LIB_V2.21

为了提高程序是效率,减少APP的体积,以便在32k限制版上编译,把部分不经常改动的部分改为用汇编写,并放在DS0201_LIB_V2.21 ,包括Get_TAB_8x14 (字库)、Display_Logo 等,如果要改动这些部分,可以参考以前发布过的早期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楼主能否把  ds0201_lib_v2.21 的代码开放呢???????
------------------------------------------------------------------------
上述所列举的内容,已经放在ds0201_lib_v2.21
为了提高程序是效率,减少app的体积,以便在32k限制版上编译,把部分不经常改动的部分改为用汇编写,并放在ds0201_lib_v2.21 ,包括get_tab_8x14 (字库)、display_logo 等,如果要改动这些部分,可以参考以前发布过的早期版本,

以前的版本只有 V1.1的版本是开源的,自V2.x之后就没有开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以前的版本只有 V1.1的版本是开源的,自V2.x之后就没有开源了、。。。。
------------------------------------------------------------------------
1.1版本内就有啊,只是名称改了一下
例如: __LCD_WR_REG  在1.1版上LCD.C 内 LCD_WR_REG,
__Point_SCR 在1.1版上LCD.C 内 Point_SCR

去掉__就一样了

网友:
支持yijian的无私分享!
下一个用用!

网友:
呵呵,是不开源的

网友(2010-10-26):
请问这个用哪个版本软件编译?

网友: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该怎么解决: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program_start" [referenced from E:\Projects\DS0201_V2.5源程序\DS0201_APP_V2.50\project\EWARM\Debug_FLASH\Obj\stm32f10x_vector.o]

网友:
上面的问题搞好了,但出现这样的问题: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用的是IAR for Arm 5.2

网友: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已经搞定,是HW_V1_Config.c文件中的Battery_Detect函数有问题,改了下.现在在找怎么把生成DFU.

网友:
我在5.2下通过在Options下设置Output Converter页输出Intel Extended文件,生成的hex文件好像并不能用.

网友:
好了,我用的iar 5.2版本太高,linker配置文件格式变了要转换,使用iar 4.0的就好了.

网友(2014-08-14):
对程序中void __Erase_Color(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Color);
void __Add_Color(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Color);
这两个不是很理解,因为汇编写的,可以提供下c代码吗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呀   楼主上传个电路图吧  方便大家DIY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源程序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