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问题:两个伺服驱动同一根轴(刚性连接)。。。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0-08-26):
像SMT一样。。。同一方向采用两个伺服驱动。。。但两个伺服怎么同步?
我试了将两个伺服参数设置为一样,接同一脉冲,运行一下后还是会有一个伺服过载报警。。。。

网友:
楼上的对伺服研究很深啊?

网友:
如果有限流功能,应将其设为过流报警的一半.

网友:
两个旋转方向要相反才行

楼主:
2楼  什么叫瞎搞  不瞎搞飞机能上天不。。。不瞎搞原子_弹也不会爆炸。。。
国外过来的SMT同一方向都是两个伺服电机,在这里想请教下怎么实现的

网友:
你觉得可能完全同步吗?国外smt上用的伺服是不是外面市场上买的通用伺服?

网友:
1根轴用2个伺服的原因是?因为是刚性连接,你可以调低刚性试试看,还有就是伺服位置误差也可以调大试试。不然肯定是过载。

网友:
两个方面:
1、方向要相反
2、转矩要同步

网友:
加一个差速器就行

网友:
用一个编码器,用一个驱动器。

网友:
如果要共同驱动一根轴,就需要用伺服的电流环,这是伺服控制最底层的一环,有的叫力矩闭环。你用简单的位置闭环控制肯定没戏。
另外,二楼说得没错,你距离目标差得太远。如果非要实现可以买块pmac的运动控制卡,便宜的大概1-2万吧,如果你的伺服电机是低于2000元的,建议换一个,否则你会绕远的。

网友:
对了,可以简单些,找个普通电机,实验如何用它吊起一个重物实现自动平衡(电机轴上绕线,线上挂个重物),如果做好能够实现重物一动都不动悬停。就是用电流控制。原理就是PID调节。

网友:
这种控制方式叫做同步控制,其同步性能需要靠控制卡来实现

网友:
交叉反馈!

网友:
一直想搞电机方面的研究,不过一直没有机会接触这一类的东西。

网友:
交叉反馈!
>>>>这样做伺服肯定会编码器报警的。

网友:
回楼上,14楼说的交叉反馈应该不是说伺服后面的编码器,而是反馈回控制系统的反馈信号,大概2个月前看过台达的一次展示会,其中就有LZ说的这种情况,用的就是交叉反馈控制的~

网友:
日本森精机有一种技术叫重心驱动。就是用2个电机来驱动机床部件。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CyuqQAMOr4/isRenhe=1
给楼主参考。感觉有一定技术含量。

网友:
高端解决方案可以用Danaher Motion的SynqNet总线及驱动产品,BECKHOFF的ETHERCAT总线及驱动产品。
低端的台达也有两台伺服驱动龙门架两边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