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SB-Blaster Rev.C版本的固件

楼主(2010-08-26):
Rev.C和Rev.B有何区别?

网友:
那是淘宝店家的宣传吧

网友(2010-09-25):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usb_blstr.pdf
不是,你看这个手册就有写rev.c

网友(2012-03-02):
我自己做了一个,找了一个B版本的固件,出现下面问题,不能下载是怎么回事?
nios2-terminal: Warning: The JTAG cable you are using is not supported for Nios
nios2-terminal: II systems.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mittent JTAG communication
nios2-terminal: failures with this cable.  Please use a USB Blaster revision B
nios2-terminal: cable or another supported cable.  Please refer to the file
nios2-terminal: errata.txt included in the Nios II development kit documents
nios2-terminal: direc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求指点!

网友:
需要把Rev.B写入93c46的50~53地址
以下是原厂电缆的内容(S/N被改成00000000了)
关键内容在50~53 ER BV = revision B

Read EEPROM successful Device 0
0000 : 00 00 FB 09 01 60 00 04 80 4B 1C 00 10 01 94 0E   .. .. `. .. K. .. .. ..
0010 : A2 18 BA 12 0E 03 41 00 6C 00 74 00 65 00 72 00   .. .. .. .A .l .t .e .r
0020 : 61 00 18 03 55 00 53 00 42 00 2D 00 42 00 6C 00   .a .. .U .S .B .. .B .l
0030 : 61 00 73 00 74 00 65 00 72 00 12 03 30 00 30 00   .a .s .t .e .r .. .0 .0
0040 : 30 00 30 00 30 00 30 00 30 00 30 00 02 03 01 00   .0 .0 .0 .0 .0 .0 .. ..
0050 : 52 45 56 4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R BV .. .. .. .. .. ..
006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 .. .. .. .. ..
0070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2 34   .. .. .. .. .. .. .. .:

问题是Mprog3.5不能编辑处理004F以后的数据,直接写入50~53又不知道该怎样生成7E/7F地址检验信息。
所以山寨的电缆都无法成为 revision B。
除非完全复制某个原厂Rev. B电缆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