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SM Q2403A模块的问题,电路图如下

楼主(2010-08-26):
这是我的电路图,按照手册上弄的
但是插上SIM卡后,一直检测不到网络啊
上电后LED只是一直亮着,而且比较暗
困扰了几天了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请了解的大侠赐教
不尽感激
在线等

楼主:
各路神仙快点出现吧

楼主:
现在上电后,52脚的LED亮一下之后就不亮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大侠快点来帮忙吧,谢谢了啊

网友:
电源问题?才3.6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手册上就是这样的,最小3.3V,最大4.5V,正常的是3.6V,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手册上就是这样的,最小3.3V,最大4.5V,正常的是3.6V,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试试4.2V供电呢?

你的电路第一次设计就可以保证在TDMA发射时隙里边VDD电压不会掉3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现在就是没有电流,不知道为什么,上电后,电流表指针稍微动了下又回来了,一直是0A,上不去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
4.2V的我也试过了,甚至4.5V

楼主: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自己好了,谢谢App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