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七寸液晶发热问题

楼主(2010-08-26):
各位大侠,用了一段时间mini2440开发板+7寸屏(800x480分辨率),发现温度很夸张。刚开始时液晶发热特厉害,后来关闭液晶背光了,整个系统温度还是下不去,是不是因为我把板子和液晶放在密闭的盒子里面的呢? 其实即便把板子和液晶暴露在外面发热依然是很厉害的啊(摸了一下CPU,应该有个60~70度)。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正常了,没有这么热的,这样寿命大大缩减啊。你得返回去换一个,或者看谁的不发热的。

网友:
LZ,我也是7寸屏,但是始终管不了背光,3.5的就能关,群创的7寸,linux和wince都一样
能说说怎么关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不是FriendlyARM的,是淘宝一家修改过的,刚开始也不能背光,后来改版后就可以了,

CE版(linux版的不知道,暂时不用) 注册表这样改:

1)        找到 H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BackLight
2)        在下面的键值浏览器里找到 BatteryTimeOut选项,双击之,将该Value Data设置为需要的背光超时时间,单位是秒。

请问二楼: 你的板子发热厉害吗?

给客户试用了几套,24小时开机,几个月后大概20%的几率都挂了(黑屏,程序也不运行了),我估计跟发热有关系,很郁闷,想换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买回来几十套,基本上都这样,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公司买回来几十套,基本上都这样,呵呵

抄袭的,看来得慎重选择。
现在自己买板子,LCD 不买,自己做,成本也很低啊。
呵呵。

网友:
写回复【3楼】yuanshl 世凯
回复 网友A:
我的不是friendlyarm的,是淘宝一家修改过的,刚开始也不能背光,后来改版后就可以了,
ce版(linux版的不知道,暂时不用) 注册表这样改:
1) 找到 h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backlight
2) 在下面的键值浏览器里找到 batterytimeout选项,双击之,将该value data设置为需要的背光超时时间,单位是秒。
请问二楼: 你的板子发热厉害吗?
给客户试用了几套,24小时开机,几个月后大概20%的几率都挂了(黑屏,程序也不运行了),我估计跟发热有关系,很郁闷,想换板了

注册表我试过了,7寸的也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的板子是老版本的,不支持

网友:
是很热的,不过不会热得挂掉吧.

检查一下电源和背光驱动,现在天一般都有70多度.

网友:
是不是友善的板子不行啊?

网友:
我的tq2440带的7寸屏也热,底部较热,每天8小时点着也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