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scale CodeWarrior 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第一次使用Freescale的芯片,不大熟悉CodeWarrior平台;总是感觉有一种无名的怒火,每次重新D入程序后,总要再一次调整每一个窗口,重新将上一次需要看的参数一个个加入到Data窗口,重新设置每一个参数的显示格式。。。。。不知道我哪里设置不对了?

网友:
没遇见过你的问题

可能系统有问题吧

-------------------------------

Nicrosystem专注于freescale技术,专业提供高性价比开发板、解决方案和设计服务
目前提供:MCF52259开发板,MCF51AC128开发板和HCS08开发板
详情请见: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2010-09-29):
进入debug,设置好watch后,在windows-》Layout中保存一下。如果保存为默认的C_Layout.hwl,下次进入就会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