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6):
请问Ublox  LEA-5A GPS模块怎么控制它定时发送定位信息啊,模块上电后就不停的发送定位信息,怎么才能用MCU控制它定时发送,控制那个管脚! 找不到它的资料,谁有的话传上一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嘛要控制它呢,MCU接收有用的语句,其他的扔掉

网友:
类似 EN 脚一样的功能吧, 这次淘金 C3-370C/470C 模块就有, 接高电平模块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是不停的发 功耗应该大吧!

网友:
gps模块上电后就从串口每隔1秒发送一次GPS数据,如果不想处理,就把数据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