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02充电状态指示求助【不知道该不该放这,这里比较火】

楼主(2010-08-26):
用LTC4002做了个单节锂电池的充电器,充电没什么问题,可是状态指示有问题。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例子,出来讲一下。
按照数据手册的接法,用的是mega8检测,图如下:

连接图纸 (原文件名:1234.jpg)
程序如下:
//数字输入引脚IN(连接CHRG)定义
#define  READ_ChargeState    ((PINB&BIT(PINB2))>>2)

void CHK_ChargeState(void)
{
    PORTB|=BIT(PB5);                    //数字输出引脚OUT强制高电平输出;
    DDRB|=BIT(DDB5);
    if(READ_ChargeState==0)         //读取CHRG引脚状态,为0即内部N-MOS拉低,为充电状态;
        ChargeState=1;                    //充电状态;
    else
   {
        PORTB&=~BIT(PB5);            //强制OUT引脚进入高阻抗;
        DDRB&=~BIT(DDB5);
        if(READ_ChargeState==0)    //电流源通过400K电阻将IN脚拉低,为充电结束;
            ChargeState=2;               //充电结束;
        else                                    //内部定时器终止,CHRG变高阻态且400K电阻将该引脚拉高,以示充电终止;
            ChargeState=3;              //充电终止;
    }
}

EUP8202-4.2/8.4A与LTC4002-4.2/8.4是兼容的,我看的是前者的中文手册,贴图如下:

芯片资料截图1 (原文件名:tu1.jpg)

芯片资料截图2 (原文件名:tu2.jpg)
麻烦有做过的或懂这方面的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儿,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我同时3个做的实验,并且我是相信Linear的芯片的。
【补充说明:我现在充电没有问题,主要是一直都指示充电状态。另外,我的锂电池是一直连接着的。】

楼主:
自己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样搞定的能说说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void CHK_ChargeState(void)
{
    //以下两行注释掉
    //PORTB|=BIT(PB5);                    //数字输出引脚OUT强制高电平输出;
    //DDRB|=BIT(DDB5);
    if(READ_ChargeState==0)         //读取CHRG引脚状态,为0即内部N-MOS拉低,为充电状态;
        ChargeState=1;                    //充电状态;
    else
   {
        PORTB&=~BIT(PB5);            //强制OUT引脚进入高阻抗;
        DDRB&=~BIT(DDB5);
        if(READ_ChargeState==0)    //电流源通过400K电阻将IN脚拉低,为充电结束;
            ChargeState=2;               //充电结束;
        else                                    //内部定时器终止,CHRG变高阻态且400K电阻将该引脚拉高,以示充电终止;
            ChargeState=3;              //充电终止;
        //以下两行新增
        PORTB|=BIT(PB5);                    //数字输出引脚OUT强制高电平输出;
        DDRB|=BIT(DDB5);
    }
}

【我是试出来的,具体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而开始的不行,还望高人出来解释。】

网友(2013-08-22):
我估计是判断输入状态的之前,加一个小的延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