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L来实现引脚的分配!

楼主(2010-08-26):
大家好!刚刚学习FPGA,除了使用QUARTUS中的工具外,还有可以用TCL来实现引脚分配,但不知怎么用!请指教!

网友:
两步,
1、assignments----pin,location& routing assignments

2、用记事本写或找现成的TCL文件改写,然后tools----tcl scripts----project---然后选中你的TCL文件,点RUN。

网友(2012-09-25):
但是为什么我点击了RUN之后,会出现几个引脚出现了错误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是不是这几个引脚不需要配置,但是我给屏蔽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