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几个关于电调启动的问题 (基于MK原型)

楼主(2010-08-26):
请问高手,  关于MK的启动问题
          开环起动:定位,加速,换向,循环一段时间后切换到比较中断,进入闭环控制。
    问题是一开始启动时电机堵转,启动时间结束,此时电机未转动,转子内部发出杂音,应该是电流的作用,我试过在堵转时第二次在启动,还是不行
  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另外开环的话是不是无法满足所有电机的启动,
    现在就是启动成功率不高,时常有卡住的情况

网友(2012-07-16):
我在调试过程中基本上和你遇到的情况是相似的,我觉得可能是启动的pwm的占空比和加速过程每次换相的时间的变化规律吧。。。还在实验中。。。。

网友:
赶脚电调做的好纠结。启动是个大问题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2013-02-20):
我昨天焊接了一个MK的电调。PCB是淘宝行买的,然后关了卖家给我的程序。电池用的是7.4V的sanyo锂电池。充满电大约在8V左右。

焊完 后,2个LED正常量,表示OK,等待接收油门数据。

然后接上电机,红,黄,黑,3根线,随便接上去,然后,用串口连接MK-TOOL工具

用motor test那个工具,上电后电机奏了下音乐,然后不转,打印提示“A”,说明A臂不导通。不断的上电,有时候,能转起来,有的时候有转不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