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 刷了8月22日的版本,出问题了

楼主(2010-08-26):
打开电源,电压显示55.35V,调的时候正常显示,关闭输出显示正常。测量输出电压跟调的一致。就是不管调什么电压,打开的时候电压始终显示55.35V

楼主:
好像问题大了,刷回原版本也不行,而且串口通信也不行了

楼主:
重新刷一次,好了,但串口通信依然不行,改波特率了?看看源程序

楼主:
9600了,还有个问题,就用万用表校准的时候完成的时候,电压显示就乱了,把万用表撤掉,重新按校准一次,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现象很可能是AD数据溢出,我至今没遇到这个现象,我抽时间再检查一下程序和硬件。

网友:
我的也悲剧了。9600使用串口软件发送Hello!#,根本没反应啊,设置电压电流那更不用说了。还有校正过后带负载实测电压电流都是正确的,但电流显示为0,电压显示正常,实测084输出的电流采样的电压信号是正确的。怀疑电流的那路AD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接任何负载,包含万用表去查,把输出置空,重新校正一次试试。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空载电压显示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短路电流,电压显示为0,电流为5.535A。万用表显示100ma正常

网友:
这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我以前说的不稳定 其中原因就是经常看到电流5.535
调整也很简单 把运放附近的电容都往运放靠(开机中),有时就不会再出现了。

楼主:
我的是怎么调都显示5.535A

楼主:
设定输出5V,接一个20W,40欧电阻,电流设定为100ma,

启动后,电压显示4.1V ,电流显示5.535A

运放各脚电压如下

1:16.2
2:4.55
3:4.58
4:16.5
5:4.16
6:4.16
7:4.48
8:4.20
9:3.22
10:4.20
11:-8.06
12:3.12
13:4.29
14:6.85

变压器缠的不好,中间抽头不在正中。正负不均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流显示0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校正时把表笔抽调后按得校正按键,导致记录的是0电流的值。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只要负载电流小于100ma的,显示都不准确差20ma。电流大的都很准,真是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显示0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校正时把表笔抽调后按得校正按键,导致记录的是0电流的值。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只要负载电流小于100ma的,显示都不准确差20ma。电流大的都很准,真是奇怪了。

是软件问题,当时发现电流失调大,就把100mA以下的清零显示了,不过现在有办法解决了,加了电阻补偿后可以从0起调和采集了,我抽时间修改下软件,过两天上传。

网友:
电流、电压输出和电流电压的AD采样送显示部分可以考虑用直线插值,就是直线方程y=ax+b,输出就不用分开计算大于0.1和小于0.1的情况。我将这部分函数改了下,小于0.1的情况下,输出显示误差都不大的,就是接近0的时候就不准了

网友:
/*********************************************************************************
* 函数名称: Cal_U()
* 功    能: 计算电压值
* 参    数: AD采样值
* 返回值  : 电压值
**********************************************************************************/
float Cal_U(vu32 x)  //计算实际电压值
{
    float k,b;
    float fU;

    k=   (30.00 - 0.10) / (float)(ADUcal30 - ADUcal01);
    b= 30.0 - k*ADUcal30;
    fU=k*x + b;

    return fU;

}

/*********************************************************************************
* 函数名称: Cal_I()
* 功    能: 计算电流值
* 参    数: AD采样值
* 返回值  : 电流值
**********************************************************************************/
float Cal_I(vu32 x)  //计算实际电流值
{
    float k,b;
    float fI;

    k=   (4.000 - 0.100) / (float)(ADIcal4 - ADIcal01);
    b= 4.000 - k*ADIcal4;
    fI=k*x+b;

    return fI;

}

网友:
回复 网友B:

0附近不准可以加两个电阻,参考我另一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id=3071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id=3071

楼主:
我的问题依然呀,没找到毛病出在哪,接万用表校准完成后,电压不准,电流准,显示70多V,实测电压与电流跟设定值相等。
不接万用表校准一次,电压准了,但电流又不准了,不管设定多大,都显示5.535A。脑袋大了

楼主:
想了个办法,按校准后,电压不接万用表,校准电流的时候接万用表。还好,电压,电流都显示正常,但有点不准确,设定电压5V,接一40欧负载,电压显示4.2V左右跳动,电流143ma.

网友:
有没有试过校准完毕后断电重启?

楼主:
嗯,重启过呢.先这样用,先装起来了,把短接跳帽用线引出来了,以后方便刷程序

网友:
春风,原来你调试过的板,没有问题,但是刷新8月22号的程序,校准后加负载都是5.35A,而且小电流都显示不了,请教是不是软件问题啊?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否是校准时把表笔提前抽掉了,应该是推出校准才拿掉表笔的。

网友:
是的,谢谢,但是现在还是那个100MA以下显示0,我重新用旧版的程序都不行,你说运放补偿问题,你给我调好的那个板不用加电阻吧?
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2010-10-01):
回复 网友B:
/*********************************************************************************
* 函数名称: cal_u()
* 功    能: 计算电压值
* 参    数: ad采样值
* 返回值  : 电压值
**********************************************************************************/
float cal_u(vu32 x)  //计算实际电压值
{
    float k,b;
    float fu;
    k=   (30.00 - 0.10) / (float)(aducal30 - aducal01);
    b= 30.0 - k*aducal30;
    fu=k*x + b; ......

这个算法是否会在实际电流=0的时候,显示0008 ?
我试了一下,电流大于8mA时,电流显示误差不大,但电流低于8mA后,就一直显示 0008 了,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这种算法就这样。

另外,这个算法的结果与我的算法一致,我也是8mA以下显示0008,我凑的代码:

//拆分各个位送显示电流 (针对于小于0.100电流显示,修改后的代码)

                if(I >= ADIcal01)
                {
                    aa = (4.000 - 0.100) / (float)(ADIcal4 - ADIcal01);        //计算步长
                aa = (((float)(I - ADIcal01) * aa) + 0.100)*1.005 ;//计算实际电流值,1.005是实验得出补偿系数
                }
                else //如果获得的AD采样值小于0.100v时的AD采样值
                {
                     aa = (4.000 - 0.100) / (float)(ADIcal4 - ADIcal01); //计算步长
                     aa= (0.100-((float)(ADIcal01 - I) * aa))*1.02;//用减法计算实际电流值并乘实验得出的1.02补偿系数

*****我在代码中将aa值乘以1.02,显示值更准确,但是最小只能显示到10mA了。